[問題求助] ACER 3820TG 不開機

楼主(2013-12-23):
量pw鈕有3.3v
按壓後降至0v
電流顯示都0安培
不好意思
小弟剛學線路
還不懂線路圖怎麼看
煩請前輩指導一下
紅框1為PW鈕的PIN腳,請問POWBTN # 1的# 1是什麼??
往右邊看紅框2的3D3V_AUX_S5是什麼??
紅框3的後面# 34是指什麼?
請問#XX是不是指這線路往哪裡跑的代號嗎??
我要如何接到我要查的線路圖??
麻煩前輩指導一下,謝謝~
JM31_CP 09921-3 0225-1047 ACER ASPIRE.pdf (1.77 MB, 下載次數: 86)

网友A:
POWBTN # 代表訊號,1是頁數,
3D3V_AUX_S5會有3.3v電壓,
是KBC_POWBTN#訊號,34是頁數,
善用ctrl+F 搜尋就能理解

提醒你這片主機板看起來有維修過,先從修過的地方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BTN # 代表訊號,1是頁數,
3D3V_AUX_S5會有3.3v電壓,
是KBC_POWBTN#訊號,34是頁數,

感謝大大的指導
大概知道如何查線圖了
大大指的有修過應該是我有拆二棵BIOS起來備份BIOS檔吧~
這台應該是第一手的~
經線路圖查到U17的NPCE781BA0DX這棵晶片(請問這個就是IO嗎??)
第95腳(黑框處)是PW開關,以電表測量電壓3.3V,按壓PW鈕後降到0V
初步研判是這棵故障
換一棵新的後情況依舊
再繼續查線圖查到北橋也有一支腳是跟PW相關(黑框處)
我會先找北橋來換換看
再上來跟各位報告
也煩請前輩們指導
謝謝~

网友B:
電池充電的燈會亮嗎.先看一下.也好有個判斷依據.bios應該也刷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充電的燈會亮嗎.先看一下.也好有個判斷依據.bios應該也刷過了吧

大大您好
電池的充電燈不會亮
裝上電池上電依然是0安培
BIOS在換IO之前有有上網抓最新的刷過
但現在己經刷回原廠的
謝謝大大回覆~

网友B:
建議從電池的充電燈這部份先著手.也許會有收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從電池的充電燈這部份先著手.也許會有收穫

感謝大大指導
但可否給個方冋?
例如哪棵ic是負責充電電路方面的
小弟再自己去翻線路圖來研究就好
謝謝~

网友:
ISL887負責充電

楼主:
感謝大大
小弟研究完再上來跟各位報告狀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小弟研究完再上來跟各位報告狀況

第一張照片靠近滑鼠右鍵那白白的是進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