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wa10b3l內桶拆不下來

楼主(2013-12-23):
這是我的洗衣機
工具1
工具2
內桶38mm螺絲
敲到都變形了

內桶卡死了.這是我在網路上買的兩隻工具.都沒辦法拆下來.請問各位還有甚麼其他辦法拆下這顆螺帽?

這是我的洗衣機

這是我的洗衣機

网友:
我都用空壓機

楼主:
氣動工具+空壓機成本太高了

网友:
我也是用空壓機...嗒嗒嗒嗒嗒嗒嗒...
先輕輕的左打打右打打,不要一次硬打同一方向
以免凸鎚...

网友:
可能是反牙
順時針拆看看

网友:
以前看過服務廠老師父的做法是
和冷氣部門借"氫氧焰"
對著螺帽的地方燒
將其燒到熱脹之後
再用點力就可以將其扭下來了
一般如果沒有氫氧焰
或許可以用瓦斯噴燈試試看

网友:
先用洗馬桶用的鹽酸,道一點再大螺絲上,等約10分鐘
38套銅用三磅鐵鎚逆時針用力敲
這大螺絲就算拆起來了
後面拿起桶子還是一個難題
需要三爪拔輪器去拔她
鹽酸是為了清皂垢
工具的花費大約要2仟多元
清皂垢最好用的是他
價位才200元只是不好買到

楼主:
今天早上去買了一瓶鹽酸.效果好像不錯n_034|

网友:
又學一招,使用鹽酸除垢,再來需要拔取器拆桶,不知進度是否順利。

网友:
可以使用T字形.比較省力又好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D76%26typeid%3D76
裡面有圖片

网友:
之前為了換掉故障的計時器拆了我家的惠而浦洗衣機,
順便清洗內桶,當時拆的我滿身大汗...
覺得惠而浦設計的真是令人忍不住想罵人,
可是看到大家在拆日系或韓狗的洗衣機之後...
突然覺得我家的惠而浦美式洗衣機真是太好拆了...

网友:
wd40先給她噴幾下.順時針轉下來

网友:
鹽酸會咬壞東西,我也建議用WD-40 他是滲透油,噴上去等他半天再拆,
火烤是對一般沒外層保護的螺絲。

网友:
還有拿一塊布圈主螺帽/再把潤滑油注滿布/等一晚/再試試看

网友:
也可以拿一塊布圈圍住主螺帽 ,再把煞車油注入布內38mm螺紋,等一個晚上再試試, 開啟看看 !

楼主:
沒辦法了只有使出終極殺手鐧
搞定

网友:
我之前有過跟你一樣的經驗也是一直無法將螺母拆卸下來,但後來發現槽下有洞,就找來兩支鐵管加上T型套筒板手,利用幹桿原理,就可以很順利地拆下,提供參考

网友A(2014-01-28):
引用 楼主:
沒辦法了只有使出終極殺手鐧

搞定

太晚看到!沒能幫到你!
之前拆我媽的 媽媽樂花了1天才搞定!
整個牙都吃死死了!
最後用酒喜不拉雅 咬著一點點的敲一敲,就開了(但一定要開對方向 不然只是白費工夫)
我媽還擔心他寶貝洗衣機不保
整個螺母都快被酒喜給咬壞 後才用38號套桶打開,轉開時羅母還熱呼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晚看到!沒能幫到你!
之前拆我媽的 媽媽樂花了1天才搞定!
整個牙都吃死死了!

請問一下,媽媽樂那台是順時針轉開?還是逆時針?我也拆不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