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美規膠盤唱機重生

楼主(2013-12-23):
人家留學是借種回來,阿嬤卻是扛這台回來

多年後 PANASONIC SG-D36 壞了! 捨不得丟

診狀:
1. 收音機AM/FM 電台頻道不穩定、有雜音
2. LCD屏不顯示
3. 唱盤無唱針
4. 雙卡帶不轉
5. 28PCS輕觸開關、五顆滑動電位計皆正常,真是罕見!

喇叭接口是旋卡式,背板是高級甘蔗板

露拍買唱針唱頭更換

LCD背光12V/1W燈泡燒壞了,更換為傳統聖誕燈一顆燈球

12VDC電源熱損,更換電阻、電解及加裝晶體散熱片

雙卡更換五條皮帶、旋動機構重新清洗潤滑、轉速調整

阿嬤可以再玩一次"第六感生死戀"

网友A:
收音機AM/FM 電台頻道不穩定、有雜音
原因是這句嗎?==>  [ 12VDC電源熱損,更換電阻、電解及加裝晶體散熱片]

网友:
popcorn大
真是妙手回春的好功夫~

网友B:
露拍買唱針唱頭更換...是否有和原唱頭比較,做針壓配重調整?

网友:
P大...您真行....恭禧完修
喔~~~麥啦(賀啦)...賣達令(賣哈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機AM/FM 電台頻道不穩定、有雜音
原因是這句嗎?==>  [ 12VDC電源熱損,更換電阻、電解及加裝晶體散熱片 ...

電台頻道不穩定、有雜音
三太子都馬亂亂修,自訂的檢查程序:
1. VCC/VDD電源、漣波
2. 天線感度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露拍買唱針唱頭更換...是否有和原唱頭比較,做針壓配重調整?

買的唱頭組式樣不合,後來拆挪唱針就會唱歌咧
沒有其他雜音、刮音,算OK啦!
什毀~ 還要調針壓配重喔! 不會!不會啦~

网友C:
聽說還要調針壓、抗滑、超距…,必備的小治具不少,花錢招災這樣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聽說還要調針壓、抗滑、超距…,必備的小治具不少,花錢招災這樣子。

飛船大:
花錢招災 -- 您老喜歡替大家帶來歡樂(煩惱) ...

网友D:
從背板看來, 還可以接CD player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從背板看來, 還可以接CD player呢....

是滴! cd input 22k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厲害啊!!!

對呀!很厲害~
厲害到聖誕燈燈球溫機6小時就燒毀了
後來是用兩顆串連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