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正確查詢高壓版的接腳定義?

楼主(2013-12-24):
小弟有一台NB的高壓版掛了,本想直接買網路上的替用高壓版代替就好。

突然想到,有一台掛很久的ASUS它的螢幕還會亮。那它的高壓版應該還活著吧?

所以就把它拆下來,目前量測如下

接地為下圖黑色←這應該為負極吧????

接保險絲為下圖紅色←這應該為正極吧????

查詢連IC的EN腳為下圖黃色←這應該是ON/OFF腳位對吧??????

但問題來了,ADJ我該找IC上的哪個腳位連接出來的呀?????

該IC編號為MP1010B, datasheet如下

http://html.alldatasheet.net/htm ... B/54/1/MP1010B.html

請大大指教。

网友:
供電正極負極搞對就行了~其他接腳接上測試看看,不對再換~應該不至於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