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版電腦型號ET-429和KB901合體維修實例(刷機後變t901)

楼主(2013-12-24):
2台不同型號但都是9吋屏,且外觀看起來差不多
ET-429這台是主人插錯電源燒主板不開機
KB901這台是被另一位朋友摔地上破顯示屏
↓這台燒主版
↓這台破顯示面板
↓2台都拆開後顯示屏寬度一樣但腳位雖是一樣但有的是空接不管3721換上去在說
換好後可以開機但是會卡在重此算起第3張圖LOGO跑馬就不動了
↓試者刷機可以開了正高興試滑一下還蠻順的
不過問題來了刷機後型號變T901這不是問題
問題是WIFI無法開起不知是版本問題嗎
還是有可能是網卡壞了
有請知道的前輩解答(問題已解決)需刷v3版本
謝謝指教

楼主:
沒人有意見只好當看影片使用惹

楼主:
自己問自己答
改刷v3的版本一切都正常了
附上下載固件連結給有需要的會員
http://moveontechnology.com/hugoenchina/?p=324

网友A:
ET-429這台我也有~~大大維修後刷機太專業了~~我這個初學者看不懂~~
不過還是謝謝大大的分享~~近期發現我這台電池無法續電~~正在想要去
哪裡才能賣到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429這台我也有~~大大維修後刷機太專業了~~我這個初學者看不懂~~
不過還是謝謝大大的分享~~近期發現我這 ...

其實我是第一次拆平板說,雖然用KB901換上ET-429的面板可以用但是怪怪的有時候顯示的顏色不太對重開機會好,不知道什麼原因,加剪用反正不用錢。

你的電池是3.7V方型的,學姊賣場的不知道可不可以改裝你可以問一下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u&k=3.7&c=0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是第一次拆平板說,雖然用KB901換上ET-429的面板可以用但是怪怪的有時候顯示的顏色不太對重開機會 ...

太棒了~~這個電池正是我需要的~~感謝大大提供訊息~~~

网友:
感恩教導,學習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