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液晶螢幕維修~View Sonic(優派)型號:VE175b,啟動後顯示不

楼主(2013-12-24):
各位早~
今天來看一台昨天剛剛完修的17吋老液晶螢幕,是View Sonic(優派)廠牌,型號是:VE175b
這是它的外觀照,底下一張出廠標貼,跟你說得明白,2003年1月份出廠的喔,距今2013年12月,剛好整整滿10年,真正耐操又有凍頭~
昨天完修,今天就噗文,其實是怕時日久了後,忘記維修的過程,趕緊一起來看看囉~

還是會亮!只是顯示不良,顯示不良要看是怎麼個不良?像這種顯示不良是應該還有救的(除非找不到零件),至少圖框還正常!

來拆機查檢~電路一切安好~

古早螢幕!液晶面板超級厚的說~

得先從正面解下固定螺絲,這才可以再解除控制電路盤~

我要直搗它的面板部位,查看、量測TCON的構造、及電位!

本機使用的面板型號:

我曾試著先作屏線的清潔動作~當然是無效的~
那你幹嘛還做?因為一會回裝時,我還是得清潔~除銹它,早做!晚做都一樣啦~

這是本機面板TCON

我不想使用本機電路做送電測量,取來自製的測試模組做測試,比較好辦事!

不過我需要先將高壓線頭,做一些跳線調整~

在這邊你依然可以看到,用自製測試模組試點的結果,確定還是顯示不良的狀態~

顯然問題是出在TCON上啦!
經過一番查量,確定……

這個部位電壓異常!手指的這ㄎIC溫度不對,會燙手喔!!!

印象中~我好像有一塊類似的TCON板,翻找廢板區~~~

呼呼~找到了~

你不覺得構造上很像嗎?很可惜使用的IC不同,雖然是同為比較器性質的IC~先不管他了!

我一直對本機TCON的這個故障IC編號,感覺熟悉,像是曾經有換過幾ㄎ???
而且我好像還保有一塊此TCON板,如下:
各位有印象嗎?這是以前常處理的Poly Vision(寶麗金)30吋液晶電視的Tcon~
很久沒處理那些早期的液晶電視了,現在電視太便宜了,太古老了~都不修了~

應該不必再等待此類型的機器到來了吧?直接解下一ㄎ來更替囉~

OK的~色彩立即恢復!

清理一下~所有補焊後的助焊劑~

全部尬回~再做一次測試!OK的啦~

再來~要再將其他的高壓部位、及電源板整新~補強一下~

OK了~這是整理完善的各各電路,啟動下一個10年使用計畫!計時開始~~~
提供參考,請多指教!
謝謝收看~
忘了一件事!
眾道友~請連結本小格(http://atunpclcd.blogspot.tw/)按個(g+)!幫忙衝個人氣喔!謝謝你們!

网友:
很有心也很精闢的圖文解說

网友A:
自己準備的測試平台套件在測這塊面板時,是否也要針對AD驅動版LVDS
腳位做設定?還是....直接就套用?

网友B:
gamma ic 去廢主機板找LM 324 可以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gamma ic 去廢主機板找LM 324 可以代用....

謝謝老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準備的測試平台套件在測這塊面板時,是否也要針對AD驅動版LVDS
腳位做設定?還是....直接就套用? ...

回覆板主~
公用驅動板上的送入屏的腳位定義,每一塊幾乎都是相同的~
包含現今在用的電視公板亦同!

网友:
圖文並茂~~又上了一課,,,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老皮!

不會~  阿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覆板主~
公用驅動板上的送入屏的腳位定義,每一塊幾乎都是相同的~
包含現今在用的電視公板亦同! ...

噢~~那面板那端的定義呢?

AD上的訊號定義都相同,那你換面板測試時要不要確認
面板端的訊號腳位定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那面板那端的定義呢?

AD上的訊號定義都相同,那你換面板測試時要不要確認

回覆板主~
那當然一定要確認~
所以~最好是查看面板的資料,
資料中會載明面板所須的:
工作電壓,支援畫素,及腳位參數!
這樣便能知須該使用何種屏線!
一般公用的屏線都是以LVDS的定義來說:
分成單6、單8、雙6、雙8這幾個種類
現今較常遇見的屏線定義都是為雙8參數的面板~
而早期的液晶電視面板,就以單8參數居多~也有單6的~
至於單6的、則用於早期的筆電面板上,PIN口大都以20PIN居多,
但是還是有例外,怎麼用就看原機上的屏線即可知悉~也可以參考面板資料!
若要更為透析的話,板主應當載下那些上傳的資料來詳讀~
如:『液晶顯示器維修配板從入門到精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覆板主~
那當然一定要確認~
所以~最好是查看面板的資料,

那我有看~~~會問你這些是因為我最近一直在看面板改TV或者螢幕的文

我手邊有塊早期12.1" TTL-S6的面板,放著可惜想說是否可改成TV或螢幕
來用,後來發現現在公板AD似乎都以LVDS介面為主流了,TTL公板AD不好
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有看~~~會問你這些是因為我最近一直在看面板改TV或者螢幕的文

我手邊有塊早期12.1" TTL-S6的面板, ...

是啊~
那還要再用上轉接板~
TTL的就沒研究了~
因為也用不到!
屏東一位賣家好像有在賣喔~
不過~板主就別再玩TTL的了~很少遇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那還要再用上轉接板~
TTL的就沒研究了~

那個亮XX好像有賣.....你講屏東的

面板端是排線的40PIN....好像無法直接對應公板TTL AD
要透過轉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亮XX好像有賣.....你講屏東的

面板端是排線的40PIN....好像無法直接對應公板TTL AD

對啦!
是那家沒錯!問他看看!
以前也有去請教過那位老闆~
還不錯啦!

网友:
精彩.詳細.文圖並茂..又上了寶貴的一課..香Q
聖誕快樂

网友:
A大就是不同,細心!!
原來這都是比較器問題!
學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個亮XX好像有賣.....你講屏東的

面板端是排線的40PIN....好像無法直接對應公板TTL AD

維修量不大 當然遇的機會比較少 銀行 中鋼  中油 部隊 裏 TTL面板一堆 等人去 維修 你會問 為何還要修
因為年限不到 不能核銷買新的 一定要修好 最近才從海軍官校 修了不10幾台TTL 修一台的維修費 15吋 都可以收到800 一個月能修個100台生活就不成問題
這也就是說 技術歸技術 業務歸業務 維修技術很好為何做不到生意  技術不好但業務能力很好 結果生意興隆
因為技術不佳的願意分享 勤跑業務 遇到修不起來可以分給會修的人修 賺個轉手 也賺到名聲 會修的東西越多當然願意找上門送修的人客 只會多不會少 如果都想自己修自己賺  修不起來東西一直退修不 願意分享  那人客就認為你工夫 有待加強 上門的意願送修的意願也不會高 自然 門可羅雀 如果 在加上 身背一支關刀 出來殺
修一台營幕 收天價為維修費 客人早就嚇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維修量不大 當然遇的機會比較少 銀行 中鋼  中油 部隊 裏 TTL面板一堆 等人去 維修 你會問 為何還要修

那我那塊面板點還是不點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我那塊面板點還是不點咧??

可以點拉 看電視就用2033TV 用電腦就用 2033 但是你想用V59來搞 可能要請你在等待一下
我手上有一塊 友達20吋 TTL面板 電視用的早期面板解析度只有800*600 我看淘寶上有人搭轉板V59
可行 但我問的結果 沒有M制 所以我想請虹星幫我弄一下 所以你如果願意等待就等我先搞定這片20吋
在幫你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點拉 看電視就用2033TV 用電腦就用 2033 但是你想用V59來搞 可能要請你在等待一下
我手上有一塊 友達 ...

我那塊是三菱的12.1"、800*600、TT6-S6、41PIN直排線(面板TCON端)

看了一些AD板資料....好像沒支援這種一條排線接兩端的,可能要轉接頭
<AD輸出與面板連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那塊是三菱的12.1"、800*600、TT6-S6、41PIN直排線(面板TCON端)

看了一些AD板資料....好像沒支援這種 ...

我想起來 這一塊面板不用轉接板 用專用線就可以 我之前有改過用這條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qo61q0kdc79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想起來 這一塊面板不用轉接板 用專用線就可以 我之前有改過用這條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 ...

我這塊面板它TCON端用FCC4扁平排線....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id=8851474004

怎麼跟驅動板TTL介面相連我就暈了~~沒玩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這塊面板它TCON端用FCC4扁平排線....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002-2579126699. ...

面板型號給我幫你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面板型號給我幫你查一下

面板型號

LCD_Model

LCD_Model

T-CON端40/41PIN FFC扁平排線接頭

T-con

T-con

原主機板端50/51PIN接頭

AD_Socket

AD_Socket

直接拍照給你參考...

网友:
恭喜順利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