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值請教-電毯控制器(已完修)

楼主(2013-12-24):
歐頓EL-001電毯,110V/60W
診狀:使用中出現燒焦味,檢查控制器燈號操作正常,惟獨不能加熱

R1燒焦,測量板上阻值1.1M 。PCB板號:TY-A05-110
IC GW766-1 P9輸出經R1 至 TRIAC-G (BT134-600D 600V/4A)

TRIAC- T2&G短路
TRIAC打算使用學姐賣場BT138F (600V/12A),請問G腳R1怎麼選用?

网友A:
這照片是從工業電子學拍下來的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使用電毯要十分小心
你這SCR耐電流是4A換5A勉強可以接受
但換12A就老天保佑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照片是從工業電子學拍下來的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使用電毯要十分小心

你確定沒有跳痛(Tone),還是那個長腿的"跳針"聽太多了,爆米花明明說的是TRIAC,你卻拿SCR的資料?
一個是雙向,一個是單向,現在天氣很冷,你確定沒喝酒嗎?

网友C:
Gate激發電流:10-20mA,激發電壓(Vgt)約0.7V,R1=(5V-0.7V)/20mA=200歐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確定沒有跳痛(Tone),還是那個長腿的"跳針"聽太多了,爆米花明明說的是TRIAC,你卻拿SCR的資料?
一個是雙 ...

別太在意啦!我也常常會沒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Gate激發電流:10-20mA,激發電壓(Vgt)約0.7V,R1=(5V-0.7V)/20mA=200歐姆.

發現這電毯是因為控制器墜落,造成TRIAC-T2與FUSE短路而燒毀R1
禱告呀! MCU P9沒有過載燒毀掉!!!

BT138F裝用前測試,呵呵!不知道是晶體測試器電流不夠還是學姐賣錯囉

燒毀的R1 用330R頂著,Ig電流6.942mA 電毯有了64W加熱耗載
學姐的TRIAC代用性廣~ CIKO老師也真神準,讚讚讚!

給學姐、老師拍拍手,完修領賞~

网友:
引用 楼主:
發現這電毯是因為控制器墜落,造成TRIAC-T2與FUSE短路而燒毀R1
禱告呀! MCU P9沒有過載燒毀掉!!!

此晶體測試器在測試TRIAC時,會因激發電流不足,因而無法測試出此元件特性.(低激發電流的TRIAC才可被辨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