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滾筒洗衣機,故障代碼E3

楼主(2013-12-24):
在單獨烘乾的時候出現E3,
謝謝~

网友A:
拆~
看~
查~
給張照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
看~
查~

因為不知道E3是什麼意思,所以也不知從何拆起

网友:
服務站檢測維修洗衣機面板出現E3,故障代碼E3,檢查水未偵測系統水位開關是否故障.

网友:
乾衣風扇馬達

网友:
等等,不用拆,你關機等十五分鐘再開機。

造成此狀況有幾種,一,只洗單件重的衣物,例如牛仔褲

二、面版進水了

三、馬達掛了←通常不可能

以上是小弟的"親身經驗"

楼主:
感謝個位前輩的幫忙,小弟回去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個位前輩的幫忙,小弟回去試試~

要拔插頭喔.......昨天打太快,寫成關機了

网友:
E3為脫水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