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2" 電視開機白屏但有聲音,讓他白屏半個小時就有畫面

楼主(2013-12-24):
VDIGI 32" 電視開機黑屏, 但有聲音, 然後慢慢變色到白屏,  讓他白屏半個小時就有畫面, 但有一條橫線.
拆開目測電源主板沒有表面傷痕, 用萬用錶量電源板各輸出點, 24V的有23.8V, 12V的有11.8V, 5V的有4.8V(為什麼總是少0.2V???)
請問各位先進這是面板NG嗎? 還有沒有救呢?

剛開機

剛開機
剛開機

然後一條線

然後一條線
然後一條線

慢慢變白

慢慢變白
慢慢變白

變白

變白
變白

全白

全白
全白

有畫面了

有畫面了
有畫面了

有畫面了

有畫面了
有畫面了
IMG_20131224_200342 (Medium).jpg 銘牌

网友:
八九不離十面板NG

网友:
面板買單

网友:
面板好像是LG,Philips的.
有橫線,就不用看了.
就是面板掛.
不過,這台好眼熟喔.
我看過這種類型的外殼,組裝方式.是大陸的套件機耶.
32",37",42"都一樣說.不過面板都是用Full HD的.
真是敢用.
不排除是主機板的問題.大約有20%的機率.

楼主:
對,面板是LG滴,還是made in korea,  型號好像是LC320Wxx,  Full HD, LED滴,2010年制,才3年就卦了
是大陸那些套件機

网友:
確定面板問題 軟排(側區)故障

楼主:
請問是否除了軟排問題, 會否T-con 有虛汗,所以要等半小時才有畫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否除了軟排問題, 會否T-con 有虛汗,所以要等半小時才有畫面?

殺肉

网友:
看你這電表有誤差是正常的,本來就會差個0.2v.還有這橫線出在同一個地方都是不變的話.那面板肯定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