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4736ZG我更換好6顆330UF的電容後可以開機 但跑3D 就掉電

楼主(2013-12-24):
Acer 4736ZG我更換好6顆330UF的電容後可以開機  但跑3D 就掉電 有人有碰到這樣的問題嗎?
(不跑3D 都OK 完全正常)

网友:
顯晶掛了~除了超級電容,顯晶也是這台的通病~~

网友:
超級電容常常是無辜的, 顯晶才是兇手, 遇過好幾次了.

网友A:
我4736ZG也是這樣
用EVEREST
發現顯晶溫度異常高,加了銅片增加散熱效果就好了
參考看看

网友B:
哈,排除溫度後就是顯卡,目前正在處理這台N10m的顯卡中 =.=
每次都碰到2個故障點 ...XD

楼主:
我採用e6124737 大大所說的墊了銅片增加散熱效果就好了
感謝您提供此方法

在此也跟各位同好分享
此款NB 的顯卡跟散熱片間的空隙很大單用散熱膏無法完全導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4736ZG也是這樣
用EVEREST
發現顯晶溫度異常高,加了銅片增加散熱效果就好了

感謝你的資訊有效歐~~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採用e6124737 大大所說的墊了銅片增加散熱效果就好了
感謝您提供此方法

請問in90gruv大,您墊多厚的銅片(多少mm的銅片) ?小弟的4935g也想墊銅片,銅片上、下接觸面仍需塗抹散熱膏吧?!感謝回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排除溫度後就是顯卡,目前正在處理這台N10m的顯卡中 =.=
每次都碰到2個故障點 ...XD ...

Jack 大,我看您 Blog 維修日誌,有些桌機主機板問題都出在北橋,換上新的就OK;放眼望去現在很多北橋明明很燙,但是原廠設計就是扁扁薄薄的鋁製散熱片掛在上面,我是有刻意換上更大的散熱片加風扇,是不是廠商這樣設計也有壽命上的缺陷?還是礙於成本故意這樣搞?請 Jack 大解說,謝謝。

网友B:
你好,解說不敢當,個人的想法當然廠商節省成本也有,或者說刻意的也有,試想,若一張主板讓您用個7、8年都不會壞,那電腦業的產值能提升嗎?一台筆電每個人都用個10年,製造商能生存?
再說,自已製造測試的東西會不知道其產生的熱量嗎?一定知道的... So...
自行改裝散熱很有用,但要在狀況較好時就先改善~一定能提升使用時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in90gruv大,您墊多厚的銅片(多少mm的銅片) ?小弟的4935g也想墊銅片,銅片上、下接觸面仍需塗抹散熱 ...

我是採用0.8mm上下都有上散熱膏,散熱效果真的不錯。待機溫度幾乎都在30~40之間游走,跑3D也控制在70以下
把晶片組跟顯晶這兩個都換掉了,其他保持原樣或者換新導熱墊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資訊有效歐~~謝謝

不敢當XD因為這點蠻容易忽略的,我當初也是一直找問題點才發現的
一不小心連續回覆了@@不是故意的,只是想回應板大一下 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in90gruv大,您墊多厚的銅片(多少mm的銅片) ?小弟的4935g也想墊銅片,銅片上、下接觸面仍需塗抹散熱 ...

yametofo大大
我是去剪不要的顯示卡散熱片上的銅片去墊
他那個非常薄 大約只有.01~0.15 mm
所以我墊了兩片中間有用散熱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陸那說是0.5mm
http://acer.it168.com/thread-1112375-1-1.html

tester1018
感謝你提供這個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解說不敢當,個人的想法當然廠商節省成本也有,或者說刻意的也有,試想,若一張主板讓您用個7、8年都 ...

jackchen681 大大
你的說我我贊同
我曾經也是賣電腦的業務工程師
8年的經驗發現廠商為了省成本東西都偷料偷很兇

网友:
Acer 4736ZG顯晶是溫控的啊,使用原來的導熱墊即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