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誰有LG的接收器嗎? (已解決)

楼主(2013-12-25):
LG的接收器在一般有線電視畫面每台節目都有波紋干擾
所有訊號源都測試過都正常只有在有線電視輸入才有波紋干擾
有那位大哥手上有可通知一下 謝謝

网友:
視訊盒沒有壞
主板供電問題(電容)

网友:
大絕招~~2樣東西可抓出蟲:小嫻補妝用的小鏡子跟吹頭髮的吹風機

网友:
好方法n_116|

楼主:
這台是32吋LED LG 32LE5500確定是接收器不良已用42吋的接收器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