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2"電視出現要亮不亮的情況

楼主(2013-12-25):
請問電視出現這種狀況是燈管要罷工了嗎?還是有其他可能
這算暗屏吧??

要是問題點是燈管的話 台南有哪裡可以買的到 or 網路上有推薦的賣家嗎?謝謝

网友:
好像電源板或是高壓板的問題吧.
這台機器,我一般不修的.
都是殺肉殺面板來用.

网友:
電源板電容換一換吧

楼主:
雖然電源板上發現兩顆電容暴了換掉後電源板不再出現電的聲音
但是有時高壓板會有答答聲 燈管也會跟著閃著閃著
請問高壓板的話要如何檢修起呢??電源+24V都有阿

网友:
電源 高壓版  背光模組   都有可能

网友:
看起來像是在演恐怖片一樣     先看看高壓版是不是有問題吧~

楼主:
我的高壓板是這一塊 PH-BLC1472

想要拿其他高壓板測試燈管的話是不是接頭數要一樣才可?

因為另一塊是 invc764

网友:
送修吧 無電壓說明
胡亂問一通 不知你說什麼

网友:
kubkub1234 大
可能要先閱讀一下板規...外部圖片不行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