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兄2013年尾聲前的叮嚀

楼主(2013-12-25):
傍晚收到谷兄的2013年尾聲前的叮噹,說我們這個月的績效倒退一個燈,我想可能是前幾天伺服器故障的關係,請大家把握最後五天"起公狗"。

新朋友不知道什麼是"起公狗"的可以問老會員或我。

感謝大家幫忙!

网友A:
好厲害~~機器壞掉居然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厲害~~機器壞掉居然就......

Google有一陣子被批的很慘,的確,網路上幾乎什麼都逃不過它的監控,所以有會員說為何我不自己點就好?我們要架論壇,所以申請是企業專線(固定IP),自己點馬上就現形了,再來就算是用浮動IP,Google也會記錄登入的IP,不用多久還是露餡,所以只能請愛護痞酷網的朋友幫忙。

网友B:
1.請教一下左鍵測試問題,首頁中有六個廣告,如果遇到三條.或鐵支 也就是同時出現三個或四個以上的廣告,需要頁面重新整理一下嗎?
2.重新整理後如果點過的廣告位址不同 還可以在點嗎?有效還是無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請教一下左鍵測試問題,首頁中有六個廣告,如果遇到三條.或鐵支 也就是同時出現三個或四個以上的廣告,需要 ...

首頁上面三個是谷兄的,起公狗的間隔時間需要半分鐘以上,也就是第一個按完後,需等30秒以上才能接著按第二個。
首頁下方三個依序是雅兄、CC兄與酷兄,這三個與谷兄分屬不同的公司,就算出現相同廣告,也是算有效票。

對了!你還沒有給我你的郵寄資料,請問你有收到我的短消息嗎?

网友:
原來首頁上面三個是谷兄 都直接進論壇 沒看過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請教一下左鍵測試問題,首頁中有六個廣告,如果遇到三條.或鐵支 也就是同時出現三個或四個以上的廣告,需要 ...

參閱公狗地圖
我覺得Y和G比較混亂,容易重覆
雖然測試做很多,但可能只有1個有效,所以這應該是有必要說明的,還有劃清楚

※Y公狗,在一欄會出現三個,還有帖4會跑出Y公狗2號,請在這四個點擇一測試就好
※G公狗,在帖123會出現三隻,擇一

看帖中,會有七隻公狗
請挑喜歡的其中之一測試,或各公狗仲介商各挑一個出來測試

請注意,測試請慢慢來,平順的測試就好,各測試至少距離30秒以上

楼主:
上圖帖7的公狗明年就會停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頁上面三個是谷兄的,起公狗的間隔時間需要半分鐘以上,也就是第一個按完後,需等30秒以上才能接著按第 ...

首頁下方三個....起公狗的間隔時間......也需要半分鐘以上嗎???
還是可以...同時給他....摧落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頁下方三個....起公狗的間隔時間......也需要半分鐘以上嗎???
還是可以...同時給他....摧落去??? ...

當然不同公司的一次就摧落去了.......,不過比較有錢的是谷兄跟第七帖左上方那3個Y公狗,其它就每次1.5元了......,不過時機歹歹,錢少也要加減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當然不同公司的一次就摧落去了.......,不過比較有錢的是谷兄跟第七帖左上方那3個Y公狗,其它就每次1.5元 ...

不同公司的一次就摧落去了......

這樣就省時啦!!!....1-2-3-4------間格.......2-2-3-4.......間格......3-2-3......再來一次!!!.......

第七帖左上方那3個Y公狗...

看攏沒....是指....哪一個地方捏???...在首頁內???....在論壇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公司的一次就摧落去了......

這樣就省時啦!!!....1-2-3-4------間格.......2-2-3-4.......間格..... ...

你把這篇往上移到最上面,是不是有三個公狗並排?注意它的右下角......Ads by Ya...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這篇往上移到最上面,是不是有三個公狗並排?注意它的右下角......Ads by Ya... ...

我哉...我哉.....

我刁是...只會摧這個地方阿以....

都粉少到......首頁那邊........點阿點的!!!...

网友D:
我是收藏“论坛”,然后从提醒及我的帖子和我的回复进入,从来没点“首页”,今点开首页见有两个广告就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收藏“论坛”,然后从提醒及我的帖子和我的回复进入,从来没点“首页”,今点开首页见有两个广告就点了 ...

感謝沙鍋的幫忙,其實廣告要放置在那裡是廣告公司建議的,他們主要也是要知道放在那個地方效果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沙鍋的幫忙,其實廣告要放置在那裡是廣告公司建議的,他們主要也是要知道放在那個地方效果最好。 ...

又分时段点了本页顶上三个广告。

网友:
多點幾次~~哪天老大送你一份鰱魚頭給你煮火鍋

网友C:
倒數24小時.......

..........

大家一起來....起公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數24小時.......

衝...衝...衝....

謝謝亞瑟王支持,還剩下最後一天,請各位會員幫忙囉!

謝謝大家

网友E:
老大, 手機上點的有效嗎
也需要間隔30秒才能點算有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 手機上點的有效嗎
也需要間隔30秒才能點算有效嗎

在手機也是一樣有效的!不過手機也必須受間隔30秒以上的限制。

謝謝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