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請問這種顯卡風扇能拆開加油嗎?

楼主(2013-12-25):
最近顯示卡風扇開始有異音,
身為痞酷新生的我第一直覺當然就是 ─
分解顯卡→拆開風扇→軸承加油...^^

可是正當到了拆解風扇的時候,
疑~ ? ~
怎麼跟之前經手過的機殼風扇長得不太一樣,
沒有橡膠封蓋,也沒有C型環,
我到底要怎麼拆

拿香上GOOGLE拜大神,
有找到相同的苦主:http://tinyurl.com/m6so6vv
卻還是找不到解法。

所以想請教版上各位前輩們,
因為風扇有分油封、滾珠、磁浮...等,
不知道這顆是不是屬於磁浮風扇類的?
能拆解嗎?上油有效嗎?

另外再請問各位前輩們,
如果只能靠換新風扇解決問題,
那不知道台灣要在哪裡買呢?

最後祝福版上各位前輩們 ~聖~誕~節~快~樂~

-------------------------------------------------------------
補充:
拆解示意圖(二版):
http://www.expreview.com/9036-all.html
淘寶上找到的原裝風扇資料:
http://tinyurl.com/mwtv3al
硬體型號:R5770-PM2D1G (橢圓蛋殼版)

网友A:
既然風扇都拆下了   應該的到馬達的軸心
可以在馬達的轉動軸上滴油    再多用手轉動  讓油慢慢吃進去
我CPU風扇有聲音也是這樣搞好他的     省下一顆風扇$$~
油我是用  車子的自排變速箱油(ATF油)   不錯用~

网友B:
這種的無法直接對軸心滴油...它內部防塵的設計...

网友C:
我有拆過一種風扇跟你類似,他是風扇扇葉鐵棒裡有卡榫,直接用力拔起,裝回時用力壓回,拔起時要小心扇葉被扳斷,我風扇要是有卡卡,軸心要是沒磨損(沒間隙)我都是上矽油,有間隙我都是丟棄,因有間隙準起來噪音會比較大,給您參考~~

网友D:
找替代品試看看不然就自己改裝,這樣ㄝ有樂趣^^

网友E:
我是使用大隻的尖頭螺絲,
先攻一個洞,有透就好
再用美工刀刀尖插入轉阿轉將洞攻大
上油然後差乾淨,再用膠帶將洞貼好

楼主:
富堅了一段時間,補上最新進度...

跟各位前輩報告,它的確是可以分離的,
不過風扇拆是拆了,但解體的同時也往生了。

因為風扇的電源線是卡在底板上(借圖):

在沒有先移除電線的情形下硬拔的結果就變成:
因為馬達內的線圈是跟基板連在一起的,
在沒有先移除底座的電線前手下,
硬拔的結果就是分屍了阿!!!
(各位大大們這樣還能回魂嗎?)
血淚提醒:一定要記得先移除電線!

正常情況:

雖然風扇死只能節哀,
不過還想請教版上前輩,
仔細看風扇的構造,
它是不是屬於磁浮風扇類?

像這類型的一旦出現異音,
用普通的加油的方式還有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風扇都拆下了   應該的到馬達的軸心
可以在馬達的轉動軸上滴油    再多用手轉動  讓油慢慢吃進去
我CPU ...

好像不行...^^"

引用 网友B:
這種的無法直接對軸心滴油...它內部防塵的設計....

大哥好像是對的!!

引用 网友C:
我有拆過一種風扇跟你類似,他是風扇扇葉鐵棒裡有卡榫,直接用力拔起,裝回時用力壓回,拔起時要小心扇葉被 ...

沒錯,但我不是扇葉被扳斷,
而是忘記先移除電線,
結果線圈上和機板相連的漆包線被我拉斷了...

感謝,這對我幫助實在是太大了!^^
就是看了前輩提供的影片才有勇氣下去動手做,
雖然結果悲劇了...

引用 网友D:
找替代品試看看不然就自己改裝,這樣ㄝ有樂趣^^

現在的目標,等等前輩可以提供給我意見嗎?^^

引用 网友E:
我是使用大隻的尖頭螺絲,
先攻一個洞,有透就好
再用美工刀刀尖插入轉阿轉將洞攻大

相見恨晚的好方法阿!!!
但我看底板還有一塊圓形的小磁鐵??

不知道可不可行?等等來實驗看看~^^。
(再度看到被拉斷的線圈...哭哭)

网友:
這種蠢是我已幹過了.....ㄏㄏ
所以我才建議用尖頭螺絲打洞.......

楼主:
往生的風扇:
規格:7015H12S、直徑6.5cm、孔距3.85cm、小2針(2.0mm)

顯示卡散熱器全圖:
孔距 :4.3cm

----------------------------------------------------------------------------------------------------------------------
以下是努力在各大拍賣網所搜尋到可能相符的組件,
想請各位前輩們給一點意見...^^

台灣露天:
1.ATI 顯示卡散熱器  $50
2.七彩虹 珊瑚蟲   $99   ¥7.5
----------------------------------------------------------------------------------------------------------------------

淘寶 單換風扇:
3.Firstd FD7015H12S (原廠風扇) ¥20.00
4.T&T 7010M12F ¥10.00
5.全新原装 KEEP A7010H12S  ¥13.80
----------------------------------------------------------------------------------------------------------------------

淘寶 新散熱器:

7.ATI HD5750 顯卡散熱器  ¥16.00
8.ATI HD5850 2熱管  加粗銅管風扇 (類似蛋版原型) ¥27.00
9.GIGABYTE ¥20.00
10.撼訊扇 ¥22.00
11.超頻三銀甲K91 ¥ 25.90
12.原裝翔升顯卡散熱器 ¥25.00
13.雙純銅熱管 顯卡散熱器 ¥29.00
----------------------------------------------------------------------------------------------------------------------
小心得:淘寶的寶物好多,商品規格解說又詳細,台灣的網拍要再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