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datasheet部份內容 -> 橋式整流子KBL401

楼主(2013-12-25):
檔案連結 http://www.semitek.cz/taiwan/pdf/kbl401.pdf
(這檔案很容易找到,需要閱讀的部份已經擷圖,故檔案不放上來佔空間啦~)

想使用的地方:12V 4A 以下的整流

問題一:在 datasheet 的表格裡有提到(第一張圖)
瞬間 4A 的電壓是 1.1V!!!?←這句話有理解錯誤嗎?

問題二:先不管第一個問題,如果我讓12V 4A以下的電流過KBL401,且溫度保持在50℃以下,即可保持4A的電(打錯字訂正XD)?

网友A:
1.Vf電壓正比於If,V-I特性曲線成對數關係,在滿刻度電流時,Vf約由0.6V逐漸上升至 1.1V.
2.在50度溫度底下,可保證在<=4A時安全工作.不是保持4A的電壓.亦即當只流過0.5A時,Vf壓降約只有0.6V.

网友B:
整流器4a頂多當2a用,峰值電流4A*0.707=2.828A
所以建議當2A用
至於0.707好像是有效值得關係(說錯,煩請老師指正)
況且連續4a,整流器"核心"溫度絕對破5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Vf電壓正比於If,V-I特性曲線成對數關係,在滿刻度電流時,Vf約由0.6V逐漸上升至 1.1V.
2.在50度溫度底下,可 ...

我不懂 Vf 所代表的意義
綜合目前查資料,我得到的認知簡化解釋為"壓降"(其實打到一半才看到您文字最後有提到"壓降")
題外話:在發光二極體來解釋的話,就變成驅動電壓了

就datasheet看來在50℃下可以保證4A(以下)的工作電流
但壓降也最大化 1.1v
此時浪費掉的功率就 4A*1.1V 4.4W ← 散熱片散熱能力抓這個值再 2 倍下去散熱應該萬全了?

整流出來供電給抽水馬達用的,約連續工作 2~4min,量馬達兩端的電壓,降為 9V(還是6V有點忘了),電流為 2.6A(沒 trms 的直流勾錶,有手動歸零)
上次實做,沒有量溫度是個失敗(正在找辦法降 MCP3551 的 Vref)
http://gcbbs.digitw.com/phpbb2/v ... ;t=4620&start=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器4a頂多當2a用,峰值電流4A*0.707=2.828A
所以建議當2A用
至於0.707好像是有效值得關係(說錯,煩請老 ...

建議當2A用,是經驗值囉?
剛好我量出來的電流約 2.6A,電動馬達兩端的電壓約 6V or  9V(我真的忘記那個數字是多少了)

核心溫度飆高是可想而知的,我傻傻的去摸了一下,嗯…超過洗澡水的溫度n_164|

有鑑於連續驅動時間約2min,所以散熱目前沒散熱,讓它自爆 XD
目前就不知道要加上熱容量多少的鋁片去吸熱,有待實驗或計算啦~

网友C:
1. 沒錯,順向流過4A時,順向壓降保證不超過1.1V,有可能比較低。
2. 第二張圖可解釋為不同溫度下的安全電流值,,是指不能超過的電流,不是50度時一定有4A。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沒錯,順向流過4A時,順向壓降保證不超過1.1V,有可能比較低。
2. 第二張圖可解釋為不同溫度下的安全電 ...

>第二張圖是指不能超過的電流
如果溫度60℃,負載不變仍在4A,那橋整即有損壞的可能?或只是溫度飆高速度會更快?

operation temperature Tj 是 -55~+125,應該還很耐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二張圖是指不能超過的電流
如果溫度60℃,負載不變仍在4A,那橋整即有損壞的可能?或只是溫度飆高速度 ...

溫度飆高,接下來就是燒燬......類似電晶體的thermal runaway,
環境溫度60度時,安全電流已降低至3.4A附近,持續使用在4A是很冒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溫度飆高,接下來就是燒燬......類似電晶體的thermal runaway,
環境溫度60度時,安全電流已降低至3.4A附 ...

知道了

我原本的理解錯誤,誤以為通過的電流會隨溫度呈反比下降,以為會自動限流
正確應是"安全電流會隨溫度呈反比下降"

此帖結論就是
1.加大容許的安全電流,用電2A就選4A,用電3A就選6A
2.在第一項成立的狀況下,再加適當的散熱片,延年益壽
3.那必須選用中間有洞的那一種才能加裝散熱片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帖結論就是
1.加大容許的安全電流,用電2A就選4A,用電3A就選6A
2.在第一項成立的狀況下,再加適當的散熱片,延年益壽
3.那必須選用中間有洞的那一種才能加裝散熱片啦

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