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RN-21FA30T CRT電視POWER燈不亮

楼主(2013-12-25):
打鐵趁熱把塵封許久的LG RN-21FA30T CRT電視翻了出來,
前視圖
後視圖
產品型號
故障情況:
照理說當接上電源,POWER LED燈應該亮著才對,按POWER鈕也無作用,打開後蓋檢查,110V AC正常,保險絲也沒燒斷.
取下後蓋之後視圖

判斷 : 應該是電源電路出了問題,所以把電源的相關部分也照了張相,保險絲旁與藍色矩形方塊元件間之像是陶瓷電容(我猜想應該是保護電路用PTC)元件塑膠包覆有點出油

不之哪位大大新進能夠指導一二

网友:
這一台我記得大部分是壞高壓變壓器和水平晶體?測量水平晶體如果短路應該就是了。

楼主:
請問sowalai能告知水平晶體是哪顆嗎? 參考下圖
倘若高壓變壓器燒掉,還有可能買或找得到嗎?

謝謝~

网友:
1為垂直,2為水平,3為電源
量測水平晶體好壞與否時要注意,因為CRT電視用水平晶體一般都會在C-E腳之間內建一顆阻尼二極體,用三用表採一般測量電晶體方式往往會誤判.我的經驗是,如果水平晶體是好的,它的中間腳(C)對兩旁接腳任一隻(B,E)一定都是單向導通,如雙向都導通短路那就是晶體報銷,這和一般電晶體量測方式(C-E之間雙向都不導通)不同.
高壓變壓器怎麼買?因怕有廣告嫌疑,我不在這兒打出詳細資訊,請收私信.

网友A:
水平晶體2SD2627(圖中2)故障CE如果短路了,就是FBT(6174V-6006H )壞掉了,不要換晶體下去試了,會再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晶體2SD2627(圖中2)故障CE如果短路了,就是FBT(6174V-6006H )壞掉了,不要換晶體下去試了,會再燒掉。 ...

謝謝,感恩您了~

楼主:
看來真被兩位大大言中了,神啦~,經量測CE確實短路了,BE間的阻值也不到1歐,應該就是它FBT的問題了,找時間詢個價,若2SD2627+FBT(6174V-6006H )材料費在NT$500元以內,不知還有沒有維修的價值?想想還蠻多10來個焊點需要處理,又它是2003出產的產品也算是老機子了,動這個工值得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真被兩位大大言中了,神啦~,經量測CE確實短路了,BE間的阻值也不到1歐,應該就是它FBT的問題了,找時間詢個 ...

每個人的想法不同,以下發言僅供參考
.
其實CRT電視是種技術相當成熟的產品
其主要零件(高壓,偏向線圈,CRT,主控IC)的平均壽命一般都會比現在的LCD還長上許多
零件也比較便宜
色彩表現方面也很不錯
如果是我,我會留啦

网友:
fbt會超出500元.

网友:
建議你先把紅圈處 這顆零件先拆除.在上電看看 能不能開機

网友:
燈不亮,先從B+ 160VDC查起~

楼主:
想想還是動動手吧!免得年紀大了手腳變得不靈光,花點小錢(2SD2627=NT$50,FBT6174V-6006H=NT$380)真的不到NT$500,買個經驗順便也驗證一下高人的指點,相信這也是值得的,就算修好的機子自己用不著,到時捐給社福團體也算是可以的.

說拆就拆,
先拆2SD2627

再來拆FBT(6174V-6006H )

拆解後的基板

拆下的零件排排站

CRT插座有兩條紅線一粗一細連接至FBT

組裝完成

將機子還原回裝,接上電源線,紅色LED電源燈亮起來了

因為完修地點沒有有線電視接線及DVD等連線,無法測試影像功能,不過只要將電源啟動,應該就可測試是否完修了

出現沙沙聲及雪花畫面,相信這下可以收工了.

最後,再次感謝諸大大及先進的指導,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想還是動動手吧!免得年紀大了手腳變得不靈光,花點小錢(2SD2627=NT$50,FBT6174V-6006H=NT$380)真的不到NT$ ...

有件事倒忘了提到
高壓變壓器換過之後
上面的focus和screen兩部分要依實際狀況做必要調整
focus失調整個畫面會變模糊,調到完全清晰為止
screen失調依"走精"狀況不同(相反的兩種狀況)會變成畫面過暗或是過亮(過亮時,畫面會反白,且會產生一條條橫歸線)
這部分要調到"不會產生橫歸線的最亮程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件事倒忘了提到
高壓變壓器換過之後
上面的focus和screen兩部分要依實際狀況做必要調整

感謝再次提醒,謝謝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