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7nk80z 一問

楼主(2013-12-25):
請問p7nk80z和p7nk80zFP一樣嗎? 多了FP是何意思,因查了DATASHEET看了兩者都一樣看不出分別在哪,擔心不一樣不能用,麻煩請前輩指點一下

下面這顆是露天的和我的(上面那個)是否一樣

网友A:
TO-220跟TO-220F的差別除了後者是絕緣的之外,通常耐電流及W數以前者較佳。

网友B:
都是一樣零件 只是包裝不同

FP 散熱能力比較差 (Rthj-case Thermal resistance junction-case max  4.2 °C/W)
但是接散熱片不用 絕緣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一樣零件 只是包裝不同

FP 散熱能力比較差 (Rthj-case Thermal resistance junction-case max  4.2 ° ...

非常感謝您duncan 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220跟TO-220F的耐電流不同

老大恕小弟資質不夠能詳細說明此二者的耐電流差異嗎?不曉得何者 耐電流較大,謝謝
或是有何資料可查詢或觀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恕小弟資質不夠能詳細說明此二者的耐電流差異嗎?不曉得何者 耐電流較大,謝謝
或是有何資料可查詢或 ...

我有回答了呀!耐電流是TO-220較佳,只是要加絕緣片比較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回答了呀!耐電流是TO-220較佳,只是要加絕緣片比較麻煩。

哈哈歹謝啦  老眼昏花沒看到
了改了,目前正詢問廠商有無YO-220封裝的,原有的也是TO-220封裝的,如果真買不到只好退而求其次買TO-220FP封裝的了,老大謝謝你的解說喔

网友:
P7NK80Z露天一個賣到40元,還真的不便宜。

网友:
BOSCH的電動工具只要是Switching或PWM相關幾乎都是使用STP系列的MOSFET,我都是用這個代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264157748

网友A:
BOSCH的30分鐘快速充電器都是用STP9NKxxz,STP7、STP8、STP9等等系列它們只是差別耐電流及W數不同,我後來用在BOSCH的快速充電器只要是110V/220V的機種或220V專用機種都是用FS7UM-16A,保證經久耐用,但是用在你那裡我沒試過,我只能說可替用性很高就是了。

三菱半導體是我以前在當RD時,日系的愛用品牌之一,FS7UM-16A我當初買一個都不只15元,結果被烏骨雞學姐拿去亂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OSCH的30分鐘快速充電器都是用STP9NKxxz,STP7、STP8、STP9等等系列,它們只是差別耐電流及W數不同,我後 ...

wish大講好多 我卻只看到 結果....後面那些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sh大講好多 我卻只看到 結果....後面那些字

對呀!在她眼裡長的一樣的東西大概價錢都差不多一樣......,FS7UM-16A新品不應只賣這個價錢的,反正只有15個,就隨便她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