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U100小筆電背光問題求助

楼主(2013-12-25):
各位大大好,
同事一台MSI U100,冷開機進系統背光正常,大約3~5分鐘後,LED背光開始閃爍,一會後就全暗了,但系統皆還正常運作,想說把螢幕省電保護設定全部Disable還是一樣.
把螢幕拆下來後看到蕭特基DIODE焊點有點污黑,清潔後發現旁邊電容外觀有破損,把電容更換再試機還是一樣,蕭特基DIODE量起來推斷應是沒壞,不知版上大大可以指點一下方向嗎?

LED DRIVER RT9293BGJ6.pdf (192.17 KB, 下載次數: 25)

楼主:
圖沒放到,補圖

网友A:
要拆下測,另外無背光是面板全黑還是背光燈不亮,若是背光燈的問題,樓主應該是查背光燈電路,不是面板電路。
看那個led的接點是否有虛焊,圖上看起來像斷了,另外led正極端看圖好像有連接0歐電阻,查一下是否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拆下測,另外無背光是面板全黑還是背光燈不亮,若是背光燈的問題,樓主應該是查背光燈電路,不是面板電路 ...

說道這~~
想請教NB的面板~~LED的驅動是作在面板還是主機板?
以前CCFL固定有一片在高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拆下測,另外無背光是面板全黑還是背光燈不亮,若是背光燈的問題,樓主應該是查背光燈電路,不是面板電路 ...

阿兩兄,
是背光燈暗掉了,在要暗前閃爍時,確定作業系統還有正常運作,暗掉後按大小鍵和數字鍵也會亮滅,背後照燈也看得到影像.
LED背光驅動電路就是我附圖的那部份電路,他是直接和面板電路做在一起,附近零件跟電路初步已確認過,只剩RT9293的EN信號從前端來(亮跟不亮時只差0.01V,沒示波器不知其訊號變化).
蕭特基昨晚我也拆下直接換一顆B240A暫代(顯卡廢板拆下),結果還是同症頭,LED接點剛剛我也用探棒挑過,黏得很牢,有空我再補焊一下,0歐跳線電阻我也量過了沒什問題.
想請教一下LED燈條故障會不會出現這種狀況?(直覺推斷應該不會才對),現比較懷疑是LED DRIVER IC (RT9293)有問題,先上網找一顆來換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阿兩兄,
是背光燈暗掉了,在要暗前閃爍時,確定作業系統還有正常運作,暗掉後按大小鍵和數字鍵也會亮滅 ...

把LED燈條拆下,接點部分電壓如何!!  有無正常電壓到接點,有的話供電應該正常才對??   這部分沒看到數據!!

上面發言有錯誤的話請包涵,我是用手機回的,可能有些細節沒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LED燈條拆下,接點部分電壓如何!!  有無正常電壓到接點,有的話供電應該正常才對??   這部分沒看到數據 ...

剛剛有查了一下RT9293的EN訊號MIN.要1.4V,

目前量到只有1.31V~1.32V,此信號是從主板透過排線直接送過來,待我換了這顆DRIVER看看電壓會不會上來,若還是無效再來查看其他電路.

楼主:
今天RT9293到貨了,換上之後已經亮了半小時不會暗掉了,量了各點電壓,只有PIN 1不同

判斷應是電容掛了,順便將DRIVER IC也暗傷了,不過EN信號還是1.3V,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