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關將近,每年一度的街頭尋寶時間又要到了

楼主(2013-12-25):
剛剛下樓下去買菸
回來的時候看到大門門口的里長公告欄
台北市一年一度的年終大掃除日程已經開始
每年到了這個時候
到我家附近晃晃
都會在路邊待運的資源回收堆中找到不少好物
整理一下,拿來自用,或是上網俗俗賣掉,也都不錯
今年看看又能挖到什麼寶了,顆顆

网友A:
廢棄保時捷一輛...

网友:
往年挖到啥宝?

楼主:
這是目前在天天使用的"寶"之一
Panasonic(松下,台製)14吋小CRT
色彩還不錯,其實際出廠已經19年了(1994出廠)
這台收到手之後電解電容換了近八成(其實收回來的時候就是好的根本沒壞,是因為怕用久了電解電容會不穩,所以換掉),每天開機至少四小時,用了3年,還是頭好壯壯
我蠻喜歡用CRT電視的(因為很耐用),不像我媽之前趕時髦買的32吋大賣場牌LCD,買了三年已經換了電源版和高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廢棄保時捷一輛...

說到車,我有個朋友往年有一次還真挖到一台小50機車.
那時也是年終大掃除,我那朋友的鄰居從倉庫中清出一台已經辦停牌的DIO,本想拿去報廢,後來我朋友看到了,說他要,鄰居就以報廢回收價1000元賣給了我朋友.經整理完成重新起牌過戶之後,那台DIO現在已經成為我朋友的通勤工具.他會動手修車,工不算,料錢只花了他2000多台幣,過戶驗車等阿哩阿紮的費用加起來,等於那台車他到手只花了4000台幣出頭...

网友B:
真不錯, 在下居住的社區再怎麼挖也只有鍵盤滑鼠之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錯, 在下居住的社區再怎麼挖也只有鍵盤滑鼠之類的...........@@

剛剛才和朋友提到這個,他說台北天母那兒才誇張,可能因為那一帶是高級住宅區的關係,好也人多,丟出來的好物也多.前年他去那一帶挖到最有價值的寶甚至包括一套小型家庭劇院組合和液晶背投電視,劇院組合amp小問題一下就修好,背投則是換個燈泡就好了.好也人的世界真是很難想像的@@
最近有時間也去天母一帶晃晃找機會好了,顆顆.

网友C:
電器產品最頭痛的就是,一般來說遙控器都不會一起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器產品最頭痛的就是,一般來說遙控器都不會一起丟...

電視遙控器是還好,要買一隻也便宜很好找;音響器材遙控器就比較麻煩了,麻煩不是出在難找,真正難找的狀況很少數,而是....能找到的都好貴....-_-

网友:
要往高級社區比較有寶可撿
當年賈伯斯也幹過這事
但在日本會被當成不受歡迎的怪人

网友:
常常有品相不錯的成套沙發丟出來,多半是其中一張皮面壞了就整套丟。
我們這邊有專業的拾荒人,
知道舊沙發裡面常有掉落的零錢,
明明換個皮面就可恢復原有價值,
就為了這幾塊錢把好好的沙發全割破...

网友:
大陆没有这么捡便宜的机会,大街小巷从早到晚都有喇叭喊买旧电器,都被他们收走了,没有不要钱的电器可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電器產品最頭痛的就是,一般來說遙控器都不會一起丟...

电视机大陆有万能遥控器,多数电视能对上,台湾有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是目前在天天使用的"寶"之一
Panasonic(松下,台製)14吋小CRT
色彩還不錯,其實際出廠已經19年了(1994出廠)

这种小屏幕显像管电视很耐用,显像管如是日本造一般可用30年,你买新液晶都比它先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目前在天天使用的"寶"之一
Panasonic(松下,台製)14吋小CRT
這台收到手之後電解電容換了近八成(其實收回來的時候就是好的根本沒壞,是因為怕用久了電解電容會不穩,所以換掉),每天開機至少四小時,用了3年,還是頭好壯壯

我修东西不会一次换大批电解电容,坏哪个换哪个,鼓包漏液才可能去换,未来有可能造成同故障的才会换,有可能造成安全隐患(可能造成+B电压升高的电解等)才会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视机大陆有万能遥控器,多数电视能对上,台湾有吗?

萬能遙控器台灣也有(甚至於,台灣所銷售的萬用遙控器幾乎都是大陸製),可是用在某些機種上就只剩下基本的功能(電源開關音量選台等),比較進階的設定功能無法叫出使用(尤其是錄影機的設定預約錄影等功能,如用萬用遙控器這些功能就幾近於全廢),還是得用原廠(或是副廠專用)的遙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屏幕显像管电视很耐用,显像管如是日本造一般可用30年,你买新液晶都比它先坏。 ...

這台小電視是用台製中華映管的CRT.在台灣除進口機種,大尺寸和索尼機種(他們是用自家專利單槍管,台灣稱特麗霓虹),其他台製的中小型CRT在約八零年代中期起都是用中華管,很耐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萬能遙控器台灣也有(甚至於,台灣所銷售的萬用遙控器幾乎都是大陸製),可是用在某些機種上就只剩下基本的功 ...

是的,用万能遥控松下很多机型无法调节图像亮度色度对比度模拟量。台湾还有人用录像带的录像机?大陆早没人用了,海洋性气候潮湿,录像带易发霉,堵塞磁鼓,现在也没人去录电视节目,家庭唱卡拉OK被影碟机取代,现在碟机又可插U盘,录电视节目用电脑录制,碟片复制用电脑刻录,有监控设备也能录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小電視是用台製中華映管的CRT.在台灣除進口機種,大尺寸和索尼機種(他們是用自家專利單槍管,台灣稱特 ...

台湾的小屏幕中华管不错,大陆有进口,耐用程度就不如日本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视机大陆有万能遥控器,多数电视能对上,台湾有吗?

應該是有啦,只是現在甚麼都做遙控,比如電風扇,電熱器....等等就沒有萬用的了.

网友:
我還在想~家裡那台老29該不該丟,是否給它一個機會
重新服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用万能遥控松下很多机型无法调节图像亮度色度对比度模拟量。台湾还有人用录像带的录像机?大陆早没 ...

VHS錄影機在台灣,某些場合還是非用不可
像我家附近的市政府公立圖書館,館內有蠻多的影像資料還是用VHS磁帶(都是老影片,因為版權關係這些影片無法COPY),還是非得用舊時購入的VHS磁帶不可.
我也保留了一台VHS,台灣松下的,需要轉COPY時偶而會派上用場.

网友E:
引用 楼主:
VHS錄影機在台灣,某些場合還是非用不可
像我家附近的市政府公立圖書館,館內有蠻多的影像資料還是用VHS磁 ...

VHS錄影帶買得到嗎?
我的VHS錄影機放入VHS錄影帶就自動退出,您知道是哪壞嗎?
大安區也是高級住宅區,應有不少寶物?

楼主:
引用 网友E:
VHS錄影帶買得到嗎?
我的VHS錄影機放入VHS錄影帶就自動退出,您知道是哪壞嗎?
大安區也是高級住宅區,應有 ...

顆顆,大大您太抬舉我了.我是住大安區沒錯,但我住的地方是四十年的老住宅區公寓,我很想去帝寶挖寶,但他們不給挖~_~我們這兒每年東西倒不少,主要是庶民級產品,必要整理過後倒也實用.
VHS帶還是有人在賣,查查各大拍賣網站就知道了.
VHS錄影機會出狀況八成是機械問題,這八成之中的九成是皮帶老化需要更換了.能存活至現在的VHS需要整理第一步驟就是換皮帶,"不進帶,自動退帶"這問題以前遇過幾次都是皮帶或橡膠惰輪換掉就OK,您可以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VHS錄影帶買得到嗎?
我的VHS錄影機放入VHS錄影帶就自動退出,您知道是哪壞嗎?
大安區也是高級住宅區,應有 ...

這種情況只要換一條皮帶就OK了
進帶退帶那一條

网友:
引用 楼主:
顆顆,大大您太抬舉我了.我是住大安區沒錯,但我住的地方是四十年的老住宅區公寓,我很想去帝寶挖寶,但他們 ...
VHS錄影機會出狀況八成是機械問題,這八成之中的九成是皮帶老化需要更換了.能存活至現在的VHS需要整理第一步驟就是換皮帶,"不進帶,自動退帶"這問題以前遇過幾次都是皮帶或橡膠惰輪換掉就OK,您可以試試看.

不一定是皮带松,记得松下录像机的皮带是尼龙带内齿皮带,是不会松弛打滑的,松下机械故障常是尼龙的主凸轮齿轮错位引起。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是目前在天天使用的"寶"之一
Panasonic(松下,台製)14吋小CRT

Panasonic(松下,台製)14吋小CRT
色彩還不錯,其實際出廠已經19年了(1994出廠)

把这台彩电的型号报一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Panasonic(松下,台製)14吋小CRT
色彩還不錯,其實際出廠已經19年了(1994出廠)

台灣松下製,機型TC-1482RV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台灣松下製,機型TC-1482RV

台灣松下製,機型TC-1482RV

该机是多制式的还是单NTSC制,是松下的哪个机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台灣松下製,機型TC-1482RV

该机是多制式的还是单NTSC制,是松下的哪个机心? ...

此台是單NTSC制,主解調IC是AN5160NK,系統MICON為MN15151Q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