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BEN Q VD3722 MCU

楼主(2013-12-25):
目前手頭上這台電視疑似MCU損壞需要ROM檔
不知道有哪大大可提供一下
謝謝~

网友:
故障啥狀況...手上有一台剛修好無腳架..如需資料找人帶機器來..燒...
我燒錄機.最近搬家..被老婆當回收賣掉了..

順便徵腳架  3742腳架也可

网友:
請問開機有時可有時不可以?這是AD版壞在哪?
另外萬大電視情況的問題是怎樣?判定是MCU?

网友A:
這片我好像也拆了好幾台 也很好奇怎麼判定是mcu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片我好像也拆了好幾台 也很好奇怎麼判定是mcu壞

請問有腳架嗎 多少要賣

网友:
腳架一堆 要自己找 你說多少就多少

楼主:
感謝大大們的回答
目前的機子情況是電源輸正常
上電後待機燈亮,但按開關鈕無反應,搖控器也無反應
搖控器有換過別支試
真的很不好意思
小弟對ad板方面的維修還不是很懂
所以常以亂槍打鳥方式先以自己會的方式先試試看
不行再往下慢慢研究
修不好就改公板~
由於不好意思常常上來請教人如何維修
所以才沒把原因說明清楚
望各位見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們的回答
目前的機子情況是電源輸正常
上電後待機燈亮,但按開關鈕無反應,搖控器也無反應

先檢查開機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檢查開機線路

可能改版比較快
更新(軟體也會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