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問題求助,10吋電視畫面會消失,但仍有聲音,謝謝

楼主(2013-12-25):
同事送修的電視Action 10 吋小電視,
問題一:送電後看約5分鐘後,畫面會消失,但仍有聲音播出,
問題二:每次重新開機後,設定會重新reset,
請問大大要如何下手,謝謝
正面圖
背面圖
電路板
零件面
下圖為電源卡,己拆下部份故障待換零件(橋式整流,電容100UF 400V)
此機可以使用兩種電源
一為ac110V 一為汽車電源dc12V
且電源也同時故障,直接電腦營幕用12v power suppy
直接送電,可開機,但看了約3-5分鐘後,畫面即消失,但仍有聲音,電路板己補銲過
且電視未自動關機,只要將電源插頭取下,過一陣了再插入並按下
電源開關,又會開機,但還是只看數分鐘又没畫面了,請問大大要如何下手

网友:
這型電視沒有一定功力無法修復~@@ 建議給專業維修!!

网友:
CRT的燈絲電壓有量量看嗎?有AC3~4V嗎?

楼主:
請問 dawe1966 大大燈絲電壓要測量那二個腳位

网友:
用DC時~~變壓器電流夠嗎?

网友:
依以前的使用經驗
這型電視如要吃直流
必須要足4A才能穩定動作
比較建議將原電源板修好後裝上,以AC電源測試才較準
另外
這型電視的MCU設計
如果電源斷電(電源完全拔掉)
設定會全部RESET
.
另外極度建議
電源部分電解電容全換新
因為這型電視電源部分設計不良
會發大量熱量
用久會傷到電解電容

楼主:
回覆大大:使用營幕用12v 4a的電源供應器插入,也可以啟動並可以看,
     但後來又變成如下的畫面,原本的電源明天就快修好(欠2A的保險絲)再試一試,
                  原開機時
                  慢慢如下,往內縮
再往內縮縮,最後畫面消失
在 FBT 旁的大電容也有更換如下圖,上有紅點記號的有更換
但試後均無效,

网友A:
這問題是左右平均內凹  這是水平驅動諧振電容或PIN迴路NG   查看看  輸入12V那你FBT的B+基本上是12V*2=24V以上電壓看有沒有足24V以上

网友:
Q202(A1012晶體C級)於螢幕消失後有12V嗎?量量看,VZ12V有一個半固定調整VR,看有沒有壞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問題是左右平均內凹  這是水平驅動諧振電容或PIN迴路NG   查看看  輸入12V那你FBT的B+基本上是12V*2=24V ...

回覆大大剛剛電視又發神經,又不會開機,請問水平驅動諧振電容 或 PIN 迴路 是那一部份

网友B:
1.  聽我勸一句 : 交專業修吧  (因為你問:  水平驅動諧振電容 或 PIN 迴路 是那一部份)
2.  聽我再勸  : 將原電源板修好後裝上,以原電源測試才較準  (搞不好  原來電源輸出  不是12V !?)
     如你  7#和10#  這樣亂搞   沒壞也要被害死  徒使問題添加複雜

3. 圖中黃箭頭
    水平驅動諧振電容 是FBT和水平功率驅動晶體  散熱片 旁  那個  豬肝色塑膠電容
    這個壞了 一定 諧振電壓偏高 擊穿水平功率驅動晶體  而無水平驅動

4. 圖中紅箭頭
     PIN 迴路    黃膠帶TDK 那個 圓柱形電感為界  一邊是水平驅動諧振電路
     另一邊即是PIN 迴路  PIN 是垂直圖場 掃描鋸齒 波形  經過 密勒電容積分     整成拋物線波形
     電感用來阻隔水平(高頻)  並使 低頻 拋物波形  耦合送入水平驅動諧振電路  引響水平振幅
     通常 PIN 迴路  含 交流信號即 拋物線波形   和  直流  即 水平寬度

基本上先把原電源板修好 再處理3~4 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聽我勸一句 : 交專業修吧  (因為你問:  水平驅動諧振電容 或 PIN 迴路 是那一部份)
2.  聽我再勸  : 將 ...

回覆大大,豬肝色塑膠電容(水平驅動電容)及水平功率驅動晶體無故障,
因向另一同事借一台同型的電視來參考 且將它拆下對調後,情形一樣
但FBT 的電源24V用於營幕消失也消失
Q202 的 C 腳也調到12 V

网友:
請先確認電源以及水平電路(BU407)各元件,尤其是MYLAR諧振電容
如果你有同型機器,可將基板全組拆下換至另外一台試試看.以前曾遇過它種CRT機種出此狀況,結果:偏向線圈(YOKE,即CRT管頸上那一大顆線圈)內部短路,要死不全死,熱機才出問題.剛想到這一點,你或可先確認看看這方面有沒有問題
如要測試請使用整組機板掉換的方式,不要拆YOKE掉換,否則之後的色純度/色收斂調整會玩到你哭笑不得.

楼主:
回覆大大,後來又發現將fbt上方的高壓線固定後並將高壓線壓入fbt後,
重新開機又正常了,連續看2個多小時都正常,再請問一般熱機要多久的時間
謝問大大還有那處須要注意的,謝謝大大苦口婆心的幫助

网友C:
c畫面消失時目視CRT登斯是否有亮, 若不量則檢查燈絲電源迴路之零件銅箔焊點是否有鬆脫,補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c畫面消失時目視CRT登斯是否有亮, 若不量則檢查燈絲電源迴路之零件銅箔焊點是否有鬆脫,補焊即可 ...

回覆大大,大電流之零件皆有補銲,己交回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