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 Z- axis 導電雙面膠帶(面板維修用)

楼主(2013-12-25):
請參考.適用於液晶面板/LCD/SMD_IC軟排線接腳 維修測試用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3SPijvXtew
http://powerhub.myweb.hinet.net/tp9713.htm
用法:先將故障IC拆下,貼上膠帶於該原來位置上,再將新的IC至於此膠帶正上方,即可進行功能測試.
經銷商資料:
http://www.sjitw.com/product_show.php?Key=38&cID=21

网友:
哇!!
這~真好用ㄚ~

网友A:
好用!
不知道有人要團購嗎?
因為不知哪邊可以買到...太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用!
不知道有人要團購嗎?
因為不知哪邊可以買到...太牛了

請參考
http://www.sjitw.com/product_show.php?Key=38&cID=21

网友B:
這個如果拿來團購……不知道會不會有很多人搶著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如果拿來團購……不知道會不會有很多人搶著買!

要看看黏貼的重複性或牢固力,如果好用,就算臨時應急也算不錯.

网友:
官網提到
【不需焊接及機械式的連通】

這樣面板的亮線不就不用熱壓機伺候了!
好多型號!也不知道適用哪一個??

网友:
斑馬紙排線 可以用這個救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