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續) 微星G31M3 二修

楼主(2013-12-26):
上一集   微星G31M3 過電不跑碼維修~

上次那片G31M3 更換L6713電源IC後,用沒3小時,又出現無CPU供電的情況

對供電IC短暫加熱後~  約可恢復供電10秒隨即變成原故障狀態

因為沒有電路圖~  也沒示波器~   想說算了~瞎搞看看   把周邊的電晶體全換掉

更換了Q1   Q2   Q3  Q11 以及L6713  VCC腳位的濾波電容

測試到目前已經超過24小時了~
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算是瞎貓碰上死耗子吧

网友:
恭喜完修,學習了。

网友:
這種時有時無的故障最令人頭痛了~~

网友A:
電壓端的 MLCC最好更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端的 MLCC最好更換一下~

VCC的MLCC嗎???   有換壓~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B:
請問.就你的經驗.如果cpu座有任何空焊現象.是否會導致無cpu供電.因為照一般來說就算沒有裝cpu.只裝假負載.cpu供電應該有的還是會有.是否如此.謝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就你的經驗.如果cpu座有任何空焊現象.是否會導致無cpu供電.因為照一般來說就算沒有裝cpu.只裝假負載.c ...

空焊也有可能導致無供電的情形,之前看過少數的主機板似乎無法使用假附載讓cpu供電出來,拿顆爛U上機量電壓最準

网友:
嗯.沒錯.拿顆爛U上機量電壓最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