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集穎 GENII 6042 綠燈轉紅燈

楼主(2013-12-26):
這台本來是無電源沒有亮指示燈,後來換了電容後有啟動紅燈了,但是會馬上跳綠燈再來又跳回紅燈,按鍵均無動作,下圖紅框處就是有更換過的電容,還煩請站上前輩們指點一下

网友:
現在也在處理一台三隻鳥牌N3762W-2NT

也是有指示紅燈,按下開關為綠燈後馬上又變紅燈

換了電源板上爆掉的幾顆電容,情況依舊

未啟動有5VSB,強制啟動後測試5VSB變成1點多V,ON/OFF也是1點多V

其它5V、12V、24V都沒有

現在要往哪查也霧煞煞了n_094|

楼主:
更換mosfet及pwm ic後已完修

補上完修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