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搖床扯壞的17"

楼主(2013-12-26):
老闆!電視天線頭掉了,一個多少錢。美眉靦腆的問說
三太子沒考慮說:50.-

美眉回家,抱來沒有NTSC天線頭的電視

這50! 真是拆的三太子淚光閃爍

面板上下反向才看到主板

炒飯過火,TUNER整顆錫焊固定的天線頭都扯斷、遺失
三太子補破網,PAL梅花頭預錫,中心用銅線延展出線

木工C夾定位、焊接

整整焊滿一圈

什毀! 美眉又勾你 GET UP~

网友A:
佛心來著,美眉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佛心來著,美眉價

他收50美元啦~

网友:
上次同事老爸也是把BENQ 42吋TV天線頭扯斷~~~真是太扯了~~~

网友:
17"電視少見!以後我也要變裝為妹。

网友:
什~
無~你嘛收個3位數ㄟ~

网友B:
這個頭除了原廠外 本島 大概只有我有吧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0338515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佛心來著,美眉價

火車站紅白綠三色手電筒也是收50呀!
還是比較喜歡幫美眉修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佛心來著,美眉價

重複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頭除了原廠外 本島 大概只有我有吧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033851535 ...

要知道智哥有單賣Tuner ,好歹也叫美眉更換整組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知道智哥有單賣Tuner ,好歹也叫美眉更換整組說~

會的 她還會回來找你 這台黑心電視 還會壞 搖控器 變壓器 公板 面板 到時就依序報價 500 500 1000 1500

网友:
美眉價50,非美眉500

网友C:
你用的那個NTSC 轉 PAL 的端子頭不便宜   咩仔應該粉正 齁!!??
拆一般殺肉電視板TUNER  上的端子頭  也可以用
不過淚光閃爍的三太子  應該是不想再[拆]其他殺肉板
50 元啊   想到我也是淚流滿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那個NTSC 轉 PAL 的端子頭不便宜   咩仔應該粉正 齁!!??
拆一般殺肉電視板TUNER  上的端子頭  也可以 ...

PAL 轉 NTSC 天線頭智哥家很多,隨便抓,做人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