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MASTECH 華儀 MS5308 雙液晶LCR電橋 開箱文

楼主(2013-12-26):
MASTECH 華儀 MS5308 LCR電橋寄來了,先拆一台來看看︰

開箱了!裡面是一個帆布袋。

說明書放在這裡︰

打開隔板才看到主角。

上端有連接電腦及外接電源插座。

這條線就是在連接電腦用的。

內附兩組開爾文夾。

裝電池需要從背面拆開兩個螺絲。

電池座需接八個3號電池,它還有一個9V積層電池座,但是是空座沒有接線。

測試一個2200uF 16V的黑金鋼看看︰

OK!

今天太累了!下次再來試別的功能。

网友A:
看起來真高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真高級~

質感是還好,不過用8個3號電池實在太麻煩了,等大家都收到了,看是不是一起想辦法改裝可充電的聚合物鋰電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質感是還好,不過用8個3號電池實在太麻煩了,等大家都收到了,看是不是一起想辦法改裝可充電的聚合物鋰電 ...

不可以拿上次團購的柒電行動電源直接輸出12v給他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拿上次團購的柒電行動電源直接輸出12v給他用嗎?

當然可以!只是這台的外接電源插座設計的在比較裡面,也就是外接電源的插頭要長一些才接觸的到,烏骨雞學姐今天寄送時會加送一個Motorola原廠的Adapter,有購買的會員若想使用外接電源,自己再想買個轉接頭或買個插頭改一下了。

网友:
不知道用料高不高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質感是還好,不過用8個3號電池實在太麻煩了,等大家都收到了,看是不是一起想辦法改裝可充電的聚合物鋰電 ...

其實用3號電池串聯電流量比用9V積層電池要大,使用時間也較久,一些儀表有採這樣的設計
手上的FLUKE 289也是要裝六顆三號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用3號電池串聯電流量比用9V積層電池要大,使用時間也較久,一些儀表有採這樣的設計
手上的FLUKE 289 ...

那個9V積層電池的格子是空的,也沒有預留電池扣,所以不用理會。
只是8個3號電池用起來實在也是兇本,才會想到用聚合物鋰電池來改的念頭。

這五個電池扣不要用應該夠放2片聚合物鋰電池,再把一片升壓板放進那個沒有使用的9V電池盒內。

网友:
好高級...看起來就不是我這種新手使用的檔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