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業餘用電感電容頻率表
火...

楼主(2013-12-26):
這是之前從對岸買的電感電容頻率表,專供我這種業餘人士不精確測量用,便宜又好用,呵呵。

最原始作品是來自這個,
http://www.hw.cz/teorie-a-praxe/konstrukce/lc-metr-s-89c2051.html

我手上這個是對岸修改過的,一般都稱作LET版,因為軟體作者是署名LET。但是這個軟體實在是不夠好,顯示位數很多,所以數字會一直跳,但是那麼多位數顯示其實都沒有用(因為本來精準度就沒那麼高啊)。而且切換按鍵誤動作不斷,常常不是切不過去,不然就是一次直接跳兩段。因為沒有原始程式可以改,所以就自己從頭來囉,順便練練中斷及計時功能。

先來看看硬體部份,這是原始電路,
電路很單純,使用AT89C2051主控,16x2的液晶顯示,還有測電容、電感及頻率電路。

測電容是使用RC振盪方式,
電路動作與555振盪方式相同,紅框的電阻及電容會形成RC充放電,藍框的三個電阻作用,會形成在1/3Vcc至2/3Vcc間振盪。所以與555的振盪週期計算相似,T=0.693x(R1+2xR2)xC,因為電阻都固定,所以只要測量出T,就可以換算出電容C值。因為是在1/3Vcc至2/3Vcc間振盪,所以供電電壓不同對測量結果不會有影響。

測電感則是使用LC振盪方式,
紅框的電感及電容會形成LC振盪。利用LC公式,F=1/T=2x3.14x√LC,所以只要量出週期,也可以回算出電感L值。與電容測量一樣,供電電壓不同對測量結果也不會有影響。

使用8051中斷配合定時器測量周期,計算周期時間程式碼部份如下,
void Timer1_interrupt(void)
{
        // period counter for C and L Measurement
        iPrdCnt++;
        if(iPrdCnt > C_MAX_PERIOD_COUNT)
        {
                // over maximum count (arround 2 seconds)
                iPrdCnt = C_MAX_PERIOD_COUNT;
                lPeriod = C_MAX_PERIOD;
        }
}

INT0_Interrupt(void)
{
        // tick count for C measurement
        if(!iTickCnt)
        {
                // reset timer 0 to measure interval
                TL1 = 0;
                iPrdCnt = 0;
                iTickCnt++;
        }
        else
        {
                // count period
                TR1 = 0;
                lPeriod = iPrdCnt;
                lPeriod <<= 8
                lPeriod += TL1;
                // check interrupt frequency
                if(lPeriod < C_INT_THRESHOLD)
                {
                        // interrupt too fast, sleep a while
                        EX0 = 0;
                        cSleep = C_INT_SLEEP_CNT;
                        lPeriod = 0;
                }
                // reset for next interval count
                iTickCnt = 0;
                iPrdCnt = 0;
                TR1 = 1;
        }
}

測量顯示只要三位數字就夠了,不需太多。按鍵讀取程式加了防彈跳機制,開關切換很順,不會再卡卡的了。

最終完成品,開機,

測小電容,

測電解電容,

測電感,

最後附上放大版原始電路圖及燒錄程式檔,僅供痞友私人研究用,請勿用於商業用途。

若對原始程式有興趣,請回覆後取用,歡迎批評指教。
原始程式可以直接使用Keil編譯。用C在2K的Flash上實在是難寫啊,好不容易才把所有功能都做進去。

僅供痞友私人研究用,請勿用於商業用途,

网友:
小弟最近也買一組,也有類似的問題
雖然網拍頁面寫"因為是直讀,所以數值會稍為跳動"

网友A:
謝謝分享.
用89C2051這個容易買到的uC來做是很好的方法,但是燒錄卻比89S51來得麻煩,網路上有的是用Pic做的,沒有燒錄器的就真的很麻煩了.

网友:
大大可以自己寫程式,真是厲害!感謝分享!

网友:
厲害
這樣 都能 解決

网友:
感謝無私的分享,謝謝!

网友:
太強了@@
感謝先進無私分享

网友:
真好又多了一位可以請教的高手!!

网友:
厲害!
太強了!!高手!!感謝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
用89C2051這個容易買到的uC來做是很好的方法,但是燒錄卻比89S51來得麻煩,網路上有的是用Pic做的, ...

SCOTTWANG大:
  用 STC89C52RC 就可以 也可以用 89S52 反正只要把PIN腳接對應該就可以!!
  我到是對他的 蘋率很感興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COTTWANG大:
  用 STC89C52RC 就可以 也可以用 89S52 反正只要把PIN腳接對應該就可以!!
  我到是對他的  ...

89S51,52或相容的都可以用,燒錄也方便,只是做起來的成品體積會稍為大一些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89S51,52或相容的都可以用,燒錄也方便,只是做起來的成品體積會稍為大一些而已. ...

確實AT89C2051燒錄是比較麻煩,不過因為pin腳數適當,幾年前倒是很多人用,所以有一堆DIY好像都是用這棵。

照理說,STCF11系列的腳位完全相同,而且速度快多了,燒錄應該也較方便。不過我手上沒有,所以沒得試n_1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OTTWANG大:
  用 STC89C52RC 就可以 也可以用 89S52 反正只要把PIN腳接對應該就可以!!
  我到是對他的  ...

阿乾大是對什麼"頻率"有興趣?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阿乾大是對什麼"頻率"有興趣?

robotai 大:
  因為手上有一大把 石英震盪 (拆機品) 先前根SCOTTWANG 大要了 震盪電路若是使用計頻器電路那不就是可以讀出石英震盪的頻率了!! 我手頭有一部專業計頻器但是接點不太好所以很少用!!
  現在在了解你的程式!! 我沒正規學過 高階語言 你的寫法感覺很正規! 想從中多學一些!! 不懂再向您請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obotai 大:
  因為手上有一大把 石英震盪 (拆機品) 先前根SCOTTWANG 大要了 震盪電路若是使用計頻器電路 ...

阿乾大是"半路出獅",擱比老獅卡成獅 ... 吼 ......  ... 猴獅雷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botai 大:
  因為手上有一大把 石英震盪 (拆機品) 先前根SCOTTWANG 大要了 震盪電路若是使用計頻器電路 ...

歡迎指教,一定盡力解答。

目前頻率計算只是比較單純用定時器固定計時約500ms後,計算出這期間收到的中斷次數,就可以反算出頻率。但是因為要節省程式空間,所以有用固定常數進行換算。但是因為2051只能接收最高1Mhz的輸入,所以能測量的最大頻率約只有到近百Khz而已。要計頻更高頻率,只能外部另加除頻電路才行吧。

C語言比組合語言好用多了啦。用C比較能專注在程式功能上,組合語言常花時間在指令組合,但是程式較精簡,執行速度較快,各有千秋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歡迎指教,一定盡力解答。

目前頻率計算只是比較單純用定時器固定計時約500ms後,計算出這期間收到的中 ...

robotai大:
   以前也是仿造LC表 因為開關太多又麻煩所以改成 L表,自己寫程式 遇到計數問題經過改成 自動重裝模式才解決!! 那時的電路是網路上找的!!  我只會 粗淺 C 程式 許多程式都是由 附贈程式中 抄下來的!! 尤其是 LCM的程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阿乾大是"半路出獅",擱比老獅卡成獅 ... 吼 ......  ... 猴獅雷啊 ...

scottwang 大:
  別取笑我了!!  光是 74595 我就 埃埃叫了!! 更何況有計算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scottwang 大:
  別取笑我了!!  光是 74595 我就 埃埃叫了!! 更何況有計算的問題!! ...

那有啦.
戲棚下站久了就是您的 ... 您就是在戲棚下站很久很久了 ...
我都還找不到戲棚的說 ...

网友:
高手,金厲害,感謝分享.

网友:
好厲害啊! 太久沒碰,來學習的.

网友C:
大大你好
俺想請教一下
C測量的 OPA, 應該是構成比較器的功能
L測量的 OPA, 是甚麼功能呢
俺以前玩的時候, 為了簡便, 所以直接用2051的內置比較器, 儘量簡化了外圍電路, 不用LM311也不用OPA, 不過沒有玩過C寫的. 看了這個帖, 好像又燃起再玩的意願, 所以想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你好
俺想請教一下
C測量的 OPA, 應該是構成比較器的功能

L測量的OP也是比較器。

在還沒接上電感前,跟C測量的OP一樣,會在Vcc/3至2Vcc/3間振盪。只是C測量電解電容時使用的電流較大所以用另一個電晶體放大電流,因此OP+,OP-是反向的。

在接上L後,經由C1,於LC振盪時會使OP+端改變電壓,造成正回饋,形成與LC頻率同步的振盪。因為LC振盪的頻率高於原來RC振盪的頻率,所以最終是在LC諧振頻率下振盪,並在OP輸出端輸出方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L測量的OP也是比較器。

在還沒接上電感前,跟C測量的OP一樣,會在Vcc/3至2Vcc/3間振盪。只是C測量電解電 ...

大大你好,
因為原來的電路圖看不到OPA的型號, 請教如果俺用這個 RC4558 OPA可以嗎
腳位要不要改動呢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rc4558.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你好,
因為原來的電路圖看不到OPA的型號, 請教如果俺用這個 RC4558 OPA可以嗎
腳位要不要改動呢

對哦,我倒沒注意到電路上沒標OP型號,它是使用LM393,也就是輸出端是Open Collector,用4558的話應該也是可以,但是把R4跟R5那兩個上拉電阻去掉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用4558代替393,4558無法用在5V電壓下
4558最低工作電壓至少要10V
低於10V會動做,但是屬於不正常的動作

网友:
深入淺出.灰熊厲害的高手!贊一個!

网友:
感謝分享, 找個機會也來做一個!

网友:
痞酷的網友
                太勵害ㄚ, 謝謝

网友(2014-02-24):
感謝分享, 造福我們

网友:
感謝無私的分享

网友:
謝謝robotai大大的分享~

网友:
太強啦!robotai 大~
快快收藏起來研究研究~

网友:
原本一直想買套件...

先參考一下是否可以DIY

网友:
很有研究精神 佩服

网友D:
有點想來做一台來玩玩,然後改成高精度的量測~~

1.改用工作頻率高的MCU~可以是8051 high speed base的~
2.量測整盪相關的原件改用高精度的~
3.加入效正電路與程式~
4.然後就需要來買一個示波器~~
5.再把ESR量測加入~

最後就跟 http://bbs.pigoo.com/thread-49990-1-1.html 這一台一樣了..........
動力又消失了,都有現貨在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點想來做一台來玩玩,然後改成高精度的量測~~

1.改用工作頻率高的MCU~可以是8051 high speed base的~

jojoling大:
   既然外面有賣動力就消了,就自己做點新奇的東西!! 現在很多東西實用但不會太複雜,卻是好賣!! 而 IC製程那麼複雜卻價錢跟開關沒差多少...
  對面的網站  http://bbs.yleee.com.cn/forum-16-1.html 裡面有些東西還不錯!!

网友(2014-03-28):
隐藏的是什么内容?

网友A(2014-05-17):
請問一下測電感的範圍和解析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測電感的範圍和解析度如何?

報告版大,依電路理論值,應該可以測 2uF~5H 沒問題。我用Excel表試算過,轉換誤差在10uH以下時可能會到10%以上,10uH以上時應該可以在1%以內。
但是電容元件誤差有10%,所以實測誤差應該是10%,

試過手上有的零件,標示跟實測差別如下,
電阻電感 2.2uH -> 3uH
電阻電感 22uH -> 23uH
電阻電感 41uH -> 43uH
賣家稱 220uH -> 278uH
賣家稱 470uH -> 377uH
賣家稱 1.2mH -> 1.15mH
電阻電感有色碼,測出來的也比較接近。賣家標稱電感量的是交換電源用的大電感,看起來誤差比較大,不知道是標示就不精確,還是那是要在高頻時才會有的電感量。因為沒有正式的電感表,所以無法確認確實的精確率。但我這種業餘用這樣就很夠了。

楼主:
剛有痞友提醒,那個LC公式反了,應該是 F=1/T=1/(2x3.14x√LC)才對。雖然我程式寫的沒錯。但是主文不能改了,就只好發在這囉,請大家見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版大,依電路理論值,應該可以測 2uF~5H 沒問題。我用Excel表試算過,轉換誤差在10uH以下時可能會到1 ...

謝謝.
不知你以前有沒有測過nH級的?

我以前想做以下這台,但是少了82uH,所以一直沒有做,我記得它好像可以測到nH級的空氣電感.
上次買的新版晶體測試儀,解析度只到10uH而已,再小的電感就要技巧才能測.

精確的數位式LC表(電感/電容) (based on PIC16F84A).

有關的公式已請本版的版主修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
不知你以前有沒有測過nH級的?

謝謝版大幫忙。
抱歉這台直接沒辦法測到nH級的電感,最低只到uH級。因為nH時,LC頻率會超過1MHz,而2051的計時器最細只到1us週期而已。如果在LM393之後加一個頻率除10電路,那應該就可以測到10nH級,除100應該就可以測到0.1nH級。再更小的話頻率對所有零件應該都就太高,那就比較難了。

楼主:
忘了補充,
看了一下那電路,使用方法跟這一個相類似,所以MCU應該一樣會有最高頻率計數的問題,所以我覺得也測不到nH級。原文只看到可以測量到uH,倒是沒看到有可以量到nH的說明。

沒有82uH電感,只是無法量電容而已,電感測量應該沒問題。所以版大就給它做下去啦。如果想要nH級功能,就自己加個除10電路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補充,
看了一下那電路,使用方法跟這一個相類似,所以MCU應該一樣會有最高頻率計數的問題,所以我覺得 ...

我先做原來Pic那一台,再來做你這一台,若在沒有更改的情形下,Pic那台可以測較低的電感,而你所做的這台可以測較高的電感,也許剛好可以互補.

网友:
我也有買一台,是藍色外殼的
量測小電容以及小電感都相當精確

网友(2014-06-19):
感謝無私的分享!!!!讚!

网友:
這個用組語寫,大約只要0.3~0.5k。最近做一個轉速表,用周期的,0.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