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熱水器漏電斷路器老是跳掉
火...

楼主(2013-12-27):
最近因為冬天很冷,所以把電熱水器的溫度調到70度。

可是常常傍晚6-7點洗時有熱水,晚一點9點後去洗變冷水,好幾天都這樣

上去頂樓看,發現電熱水器內的斷路器跳掉

因為我有裝定時器晚上1800-2400加熱,我猜1800一開始有熱水是前一晚剩下的

網路上找了檢測方式,

1.將斷路器的負載端移除,在把無熔絲開關打開送電,看斷路器有沒跳掉,結果沒跳掉證明斷路器是好的

2.電熱管漏電;拿電錶量覆載端兩條對接地,紅+接地=斷路;黑+接地=斷路;沒漏電啊!

熱水器額定電流才18A,斷路器30A、無熔絲也30A,實在搞不懂~~~

最後我只好把溫度調降到65度明天再看看。

熱水器上的30A斷路器

熱水器規格

溫度表,不是超過80度才紅色區域??

開關箱無熔絲和30A斷路器

网友A:
電熱管是否漏電用電表有時量不出來.....因為工作電壓與溫度的關係,電表歐姆檔才3~12V,電熱器工作電壓是220V,有時是溫度上升之後才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熱管是否漏電用電表有時量不出來.....因為工作電壓與溫度的關係,電表歐姆檔才3~12V,電熱器工作電壓是22 ...

所以還是有可能電熱管漏??

那該如何檢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還是有可能電熱管漏??

那該如何檢測?

現在跳脫的頻率如何?送電多久會跳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跳脫的頻率如何?送電多久會跳脫?

我完全不知道他何時跳脫,

連兩天都是快12點去洗澡,發現完全沒熱水,

上去打開斷路器繼續洗,洗完就去睡了

隔天小孩1800-1900洗有熱水,

今天晚一點2100後換大人洗又沒熱水,上去一看又跳掉了。

暫時我可能會用加熱到溫度夠斷電再洗,不想被電到吱吱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完全不知道他何時跳脫,

連兩天都是快12點去洗澡,發現完全沒熱水,

偶發性的還真麻煩......只能一樣一樣試,漏電斷路器比較便宜,先買來換看看,真的不行就只剩電熱管了。

网友B:
加熱管不良的機會蠻大~
2.電熱管漏電;拿電錶量覆載端兩條對接地,紅+接地=斷路;黑+接地=斷路;沒漏電啊!不知大大電錶開在那一檔?

网友C:
熱水器上的30A斷路器.....
有可能老化....接點阻抗變大....比較容易...跳掉....

网友D:
漏電斷路器用多久了?
如果有一段時間,可能是開關老化
可以利用剛加熱那段時間,摸摸看溫度會不會很高
如果溫度略高,就換掉開關吧
順邊檢查端子有無異常

网友E:
測量這類的要用兆歐表(高阻計)
調到適當的電壓檔位去量
可以知道絕緣狀況
常用在馬達繞線或電感性的負載測量

网友:
應該用高阻計才量得出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所以還是有可能電熱管漏??

那該如何檢測?

等加熱快到設定溫度,溫度開關未跳脫前,關掉無熔絲開關,再拆掉一條負載線,拿一台可以量到ma的鈎式電流表去量未拆掉那條線的電流,(打開無熔絲開關)看看有沒超過或接近30ma,

网友G:
八成電熱管掛了,我家電光牌10加侖的也壞過幾次,
我家用地下水,石灰質很重,都是鐘乳石卡太厚,熱導不良電熱管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熱管不良的機會蠻大~
2.電熱管漏電;拿電錶量覆載端兩條對接地,紅+接地=斷路;黑+接地=斷路;沒漏電啊 ...

數位電錶,我每一檔都試過,因為我不確定阻值會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電斷路器用多久了?
如果有一段時間,可能是開關老化
可以利用剛加熱那段時間,摸摸看溫度會不會很高

今晚我在試試看,溫度會不會高,試會燙手那種還是溫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測量這類的要用兆歐表(高阻計)
調到適當的電壓檔位去量
可以知道絕緣狀況

沒有這種設備啊~~

沒辦法為了量這個去買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等加熱快到設定溫度,溫度開關未跳脫前,關掉無熔絲開關,再拆掉一條負載線,拿一台可以量到ma的鈎式電流表去 ...

勾表也沒有,因為平常很少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八成電熱管掛了,我家電光牌10加侖的也壞過幾次,
我家用地下水,石灰質很重,都是鐘乳石卡太厚,熱導不良 ...

這台電熱水器大約6-7年有了,
使用高雄的自來水,
不過我有拆過電熱管兩次泡檸檬酸,
因為表面卡一層水垢

网友H:
加熱器式泡在水裡腐蝕穿孔?

加熱器一般是銅包覆(好一點的是鈦),因為是在水裡加上高溫,
容易氧化及附著鍋垢(石灰質),久了就會有破洞造成漏電
為何漏電斷路器會有時候跳脫有時不會
因為這破洞裂痕還小,熱漲冷縮時偶而漏一下電

只要漏電超過跳脫值,那就跳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熱器式泡在水裡腐蝕穿孔?

加熱器一般是銅包覆(好一點的是鈦),因為是在水裡加上高溫,

瞭解,
加熱器露天看到有分鈦合金和全鈦

有可能全鈦嗎??

网友:
電熱管是消耗品可以先買來試一試.我認為是這個壞掉.

网友G:
檸檬酸會咬銅,我以前用檸檬酸處理水龍頭的經驗。
有個小建議,不知會不會被追殺,我後來把電熱管先噴上一層耐熱漆,
噴漆罐上說持續可耐約300度C以上,果然好多年沒做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檸檬酸會咬銅,我以前用檸檬酸處理水龍頭的經驗。
有個小建議,不知會不會被追殺,我後來把電熱管先噴上一 ...

不要好了~~

水加220V單相,會洗七天七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電斷路器用多久了?
如果有一段時間,可能是開關老化
可以利用剛加熱那段時間,摸摸看溫度會不會很高

一共有兩道斷路器,一道開關箱裡面,一道熱水器上頭

1.如果是電熱器漏電為何只跳一顆斷路器

2.如果是斷路器老化,是不是可以先移除熱水器斷路器,

   再看開關箱的斷路器會不會跳掉,如果都不會跳掉,就是斷路器老化

   還是跳掉,就是電熱管漏電

當然測試是非洗澡時,要洗澡還是會先加熱完關無熔絲在洗。

另外問一下,原本是4KW的電熱管,可以改成用6KW嗎?

要注意哪些問題?我記得我的定時器好像只到30A

我買這一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2062544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共有兩道斷路器,一道開關箱裡面,一道熱水器上頭

1.如果是電熱器漏電為何只跳一顆斷路器

串連迴路跳脫會有先後的問題,不可能準確到同時跳脫,即使同品牌同型號也無法保證可以同時跳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連迴路跳脫會有先後的問題,不可能準確到同時跳脫,即使同品牌同型號也無法保證可以同時跳脫。

還是越接近負載越先跳脫??

因為開關箱那顆完全沒跳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共有兩道斷路器,一道開關箱裡面,一道熱水器上頭

1.如果是電熱器漏電為何只跳一顆斷路器

以前家裡人多,我用定時器控制電熱水器,但是我只讓他控制電磁開關,
現在人少,我把定時器拿掉,用個電燈開關控制電磁開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是越接近負載越先跳脫??

因為開關箱那顆完全沒跳過。

不是,是看靈敏度,您可將電箱的跟熱水器裡面的交換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看靈敏度,您可將電箱的跟熱水器裡面的交換試試看。

對喔!沒想到這一招。

謝謝大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勾表也沒有,因為平常很少用到。

那負載線通通拆開,用交流電流檔,(一端接電源1,一端接負載紅)(一端接電源2,一端接負載紅)(一端接電源1,一端接負載黑)(一端接電源2,一端接負載黑)量看看有無漏電 --> 注意安全
千萬不要用電流檔量到電源線1 2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負載線通通拆開,用交流電流檔,(一端接電源1,一端接負載紅)(一端接電源2,一端接負載紅)(一端接電源1,一 ...

咦!!這是那一招?
這樣量正常沒漏電應該多少?
那有漏電呢??

電源可以從斷路器電源端端子量

負載端移除的話絕緣要先做好,不然經過電錶會不會不小心....

把覆載先鎖到端子台再來量好了

-------------- update ------------------
發現我的數位電錶這一台沒有交流電流檔位,囧大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200232547

网友:
引用 楼主:
咦!!這是那一招?
這樣量正常沒漏電應該多少?
那有漏電呢??

看圖識字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瞭解,
加熱器露天看到有分鈦合金和全鈦

要用什麼樣的 , 這跟當地水質很有關係(硬水軟水)
全鈦管要3倍銅管價,可是耐用度並沒等比走,所以........

网友I:
儲水桶會易結水垢嗎?

网友E:
在高雄哪?
不遠可以幫你用兆歐表和勾表量一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用什麼樣的 , 這跟當地水質很有關係(硬水軟水)
全鈦管要3倍銅管價,可是耐用度並沒等比走,所以........ ...

其實我覺得賣家指的鈦應該是電熱管表面在鍍一層鈦上去而已,

就類似模具拿去鍍鈦一樣,讓它壽命可以延長一點,

而不是整支都用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儲水桶會易結水垢嗎?

是滿容易結水垢的,前年清時,洩水閥轉開,一堆頭皮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高雄哪?
不遠可以幫你用兆歐表和勾表量一量

在右昌,先感謝大大好意,

今天晚上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跳了,

不知道是不是溫度從70調降到65的原因??

网友D:
如果調低溫度不會跳,有兩個可能
1.加熱時間變短,所以斷路器承受的住
2.加熱管到70度時,才會露電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熱水器上的30A斷路器.....
有可能老化....接點阻抗變大....比較容易...跳掉....

有時真的是漏電斷路器趴代趴代,搞的人心驚膽跳,如沒高阻計,先從漏電開關更換逐步換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時真的是漏電斷路器趴代趴代,搞的人心驚膽跳,如沒高阻計,先從漏電開關更換逐步換修。 ...

我也在大型冷凍冰箱上
遇到漏電斷路器趴代趴代的問題
何時會跳不知道也不一定
搞得偶都快花風了...
就連MCU都快中風了......
所有的線路都查光了...就是沒有發現有漏電的現象
最後...換成無熔絲開關才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調低溫度不會跳,有兩個可能
1.加熱時間變短,所以斷路器承受的住
2.加熱管到70度時,才會露電

溫度調降第二天,完全沒跳;

剛剛再把溫度調高到70測試看看。

順便問一下,原本使用4KW的電熱管,有可能改成6KW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溫度調降第二天,完全沒跳;

剛剛再把溫度調高到70測試看看。

4KW換成6KW,除了加熱速度比較快外
電流增加許多
4KW=18A@6KW=27A
相差快10A,所以不建議

网友:
以前是修過模溫機 !!! 那個加熱器有 3 組 u 型 ,  也是加熱到一個溫度以上才會跳 , 為了找出哪一隻

出問題 , 就把原先 3 組 改 成 2 組 ,  只是加熱時間變長而已 !!! 試了 2 次找出有問題的那一組 !!

因為暫時無庫存 , 也只能暫時頂著用 !!!

楼主:
昨晚洗完澡,在調高到70度多一點,人在旁邊等,

果然溫度到達70的時候,聽到啪一聲,真的跳掉。

原來這台是94年11月裝的,

今天有空我來跳過熱水器的斷路,讓電源負載直接導通(接一條線),

然後一樣調70以上,看電箱會不會跳。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昨晚洗完澡,在調高到70度多一點,人在旁邊等,

果然溫度到達70的時候,聽到啪一聲,真的跳掉。

你乾脆就先換漏電斷路器吧~~有問題再換加熱棒...

別搞到上社會新聞...

网友:
通常我都直接換加熱管,順便清一清桶內水垢 ... 在高雄以前一年要換一次加熱管,後來加裝水質處理,第2年了還沒換加熱管

直接跳過漏電斷路器或換成NFB 都是危險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乾脆就先換漏電斷路器吧~~有問題再換加熱棒...

別搞到上社會新聞... ...

放心,電箱還有一顆斷路器。

如果要買斷路器,該怎麼買,這顆斷路器除了電源,負載;還多了那兩條黃色的。

跟一般的斷路器不太一樣。

------------------update---------------
調到75度,電箱的斷路器還是沒有跳掉,

這樣應該可以肯定的說是熱水器斷路器的問題了吧!

网友:
將兩個斷路器對掉看
電箱斷路器沒跳的原因,因該是沒感應到露電流
可以拿電表切交流檔,一邊接水線
一邊接熱水器外殼,當加熱到70度時
看電壓多少,正常應該是很低

楼主:
斷路器不能對調,少了溫控

剛把熱水器上得斷路器拆開,

裡面好像有溫控的電路,兩條溫控線接到電熱管上頭

裡面電路是兩片相隔很近的銅片,溫度升高時,應該會有動作

這樣我就不能買一般的斷路器啦~~~

這種斷路器要怎麼稱呼??

网友:
看來是溫度保護的關係
那兩條線如果真是溫度感應器的話
就是它感應到超溫,啟動漏電斷路器跳脫

楼主:
剛去水電行找斷路器,噗!被老闆訓了一頓,

一般電熱水器到65度以上就要跳掉,無緣無故幹嘛調70度,

可是旋鈕最高可以調到80度,我只調70啊!

想說這樣前一人洗完接著洗還有熱水,不然都只剩溫水。

大家都被這顆斷路器給耍了。

結論是…斷路器、電熱管都沒問題。

网友:
如此看來這斷路器是感應到65度,您先前的照片貼紙有標最高水溫65度,調到70度他跳脫了n_081|
這漏電斷路器上有貼張配線圖方便po出來嗎?

楼主:
剩下這樣……

网友J:
看起來這斷路器好像不能調溫度跳脫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起來這斷路器好像不能調溫度跳脫

奇怪,溫度部份是訂作的嗎?

google找遍沒看到可加溫度控制的????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sm=122&ie=UTF-8

网友D:
原來都被耍了,小弟看到第二張圖
上面有小小的65度字樣

這個斷路器應該是專門定製品,可能要找賣電熱水器的商家問問看

网友K:
那你就換大容量的~~~才不會洗一洗就沒熱水要等它燒水

儲熱型本就是要讓你按使用人口挑選容量(幾加侖)...

网友:
是水質含石灰量太多導致加熱管表面被石灰覆蓋,持續加熱而溫度上昇很慢斷路器電流負載增加到臨界點產生高溫就跳脫保護了,這是地區性無法改變。
從桶底把水漏掉再把加熱管拆下(四顆10號白鐵螺絲母)線路先畫好記號,加熱桶底部石灰塊要掏乾淨
去專門水電材料公司買同規格不同廠牌沒關係來裝,坊間維修技師外出搶修都是以HCG(合成牌)單相 220V 4KW來替代,新加熱管安裝時四顆10號白鐵螺絲母施力要平均不要把橙色止水緩充墊片鎖到無伸縮彈性其結果會漏水。給你參考..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來都被耍了,小弟看到第二張圖
上面有小小的65度字樣

我也覺得是....

一般水電行要找難~~~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你就換大容量的~~~才不會洗一洗就沒熱水要等它燒水

儲熱型本就是要讓你按使用人口挑選容量(幾加侖)...

十年前只有兩個人,10年後變四個人

問題是,用了10年都不會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溫度部份是訂作的嗎?

google找遍沒看到可加溫度控制的????

一定是電熱水器廠商~找順山訂做"帶有溫度保護"的漏電斷路器
會設65度很合理~因為65度剛好是人皮膚"燙傷"的溫度

网友K:
引用 楼主:
十年前只有兩個人,10年後變四個人

問題是,用了10年都不會壞啊!!

這的確是個問題~~~~

那你只好別連續洗澡囉,間隔一個小時再去洗....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這的確是個問題~~~~

那你只好別連續洗澡囉,間隔一個小時再去洗....

只好隔個15分到30分再去洗。

這幾天感謝大家的幫忙,就此結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好隔個15分到30分再去洗。

這幾天感謝大家的幫忙,就此結案了。

儲熱型最大的好處是不怕熱水忽冷忽熱,以前念書實習的時候公司宿舍
浴室用熱水器,有時候不守規矩的跑進來洗熱水就不夠了,經常搞到大
家三個和尚沒水吃然後大家常感冒(洗燙燙忽然沖冰水),我就跟公司方
面商量能否用電熱水器(當時安裝場所用瓦斯熱水器也很不妥),最後採
用即熱式........每回冬天洗澡發生流血暴動事件終於解決

自家用的~
安裝時O花牌的師傅對我說~~只要容量買對這東西很耐用,高雄的用幾
年拆開加熱棒清理碳酸鈣水垢、清理內膽水垢就一尾活龍了。他個人碰
過美容院客戶一台用了25年還在使用的....(開業時朋友送的上頭還有紅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溫度部份是訂作的嗎?

google找遍沒看到可加溫度控制的????

VEGE大,您可以試在鐵片上加熱,這兩個鐵片應該會彎曲後接觸,線圈激磁後跳脫,如您想加熱到70度,需先確定熱水爐溫度控製部份是否正常,這組連至漏電斷路器,應是二次保護,廠商會設計這樣應該是有他的考量,如桶子的耐壓等等。

网友:
漏電斷路器也會故障的,有異常,承受的電流量會不足,換一顆試試!!!

网友L:
分享我去年加裝石灰質抗垢淨水器 - 在高雄以往1年都要換1支,這次看能不能超過3年

网友:
黑色是保溫海綿嗎?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分享我去年加裝石灰質抗垢淨水器 - 在高雄以往1年都要換1支,這次看能不能超過3年

藍色淨水器 是冷水,為什麼出水管也加黑色保溫套?

楼主:
雄爸!
標題不能編輯,只剩下回覆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M:
藍色淨水器 是冷水,為什麼出水管也加黑色保溫套?

逆止閥不知以後正常?保溫管和人工不用錢就順便包一包

楼主:
今天把電熱管拆下來順便清理內桶,整個桶子裡都是頭皮屑。

這種電熱管根本沒地方買,整個網拍找遍都沒有。

兩個接點分別接單向電源,偏偏它的溫控很奇怪,

大部分是中間多一個管子溫控,和泰是負載末端當作溫控,就是65度斷路器會跳掉。

想買一般有溫控的改也不知道怎麼下手?

只好電熱管再泡稀鹽酸慢慢咬掉石灰垢。

网友N:
vege大
照您的查修經驗來說...
"它"擁有特殊的漏電斷路器
"它"擁有特殊的溫控方式
所以"它"是特殊設計又少見的品牌的電能熱水器囉?
所幸"它"還瞞耐用的
您給"它"清清水垢後又是頭好壯壯的了
對了
請問您平常都一直有上電呈衡溫的狀態
還是有加定時器上電使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把電熱管拆下來順便清理內桶,整個桶子裡都是頭皮屑。

這種電熱管根本沒地方買,整個網拍找遍都沒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5081226099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1266385051

這種電熱管.........已經比較少見了....大都改成雙U型(串連使用)

只好電熱管再泡稀鹽酸慢慢咬掉石灰垢。

如果方便的話.....改用檸檬汁稀釋......應該會好一些....

网友:
買那個食用檸檬酸調成酸液浸泡

白醋不知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N:
vege大
照您的查修經驗來說...
"它"擁有特殊的漏電斷路器

和泰牌,真的沒聽過。

10年前我大舅說是有名的牌子,也是他幫我裝的。

我有加定時器,傍晚1800才加熱到24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電熱管根本沒地方買,整個網拍找遍都沒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5081226099

第二個網址比較類似,可是感溫孔??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1052657890

一般他們這種四個接腳的,單向是各接哪邊??

是不是AB??只要電源端、負載端接上應該可以用。

還有那個感溫孔,那邊的裝置是怎樣?說不定能改成一般型的。

因為我拆掉舊的感溫器,發現下面根本是平的,他只是貼在電熱管的末端

溫度經過隔離金屬傳導到那顆感溫器,感溫器再分接兩調到斷路器。

网友G:
並聯是接110V,串聯式接220V,和幾相沒啥關係。
感溫孔可插金屬溫度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並聯是接110V,串聯式接220V,和幾相沒啥關係。
感溫孔可插金屬溫度計。

網路上問過賣家,那個溫控感應可以用貼的,貼在外面鈦板上感應....

不曉得大家覺得如何?

我是覺得鑽兩個孔再攻牙應該也是作用一樣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網路上問過賣家,那個溫控感應可以用貼的,貼在外面鈦板上感應....

不曉得大家覺得如何?

千萬不要鑽孔啊!!!
鑽孔.....就漏水漏電啦!!!....代誌大條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萬不要鑽孔啊!!!
鑽孔.....就漏水漏電啦!!!....代誌大條囉!!!

不是鑽過,是鑽外板淺淺的再攻牙,可以鎖2-3牙的螺絲就好,

這樣也不行嗎? 原本圖中紅色箭頭就是有鑽孔,沒穿透。

网友K:
那深度要拿捏得很好啊,主要就是讓溫度開關緊貼加熱模組,以便
準確偵測溫度確保安全....

除了鑽孔,有無考慮改溫度開關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深度要拿捏得很好啊,主要就是讓溫度開關緊貼加熱模組,以便
準確偵測溫度確保安全....

抱歉!我不懂改溫度開關的意思,能舉例說明嗎?

雖然說那個溫度開關每個賣家都說可以不裝,

但是那算是第二重保險,如果主溫控開關掛了,

電熱管會持續加熱,不管溫度設幾度完全不會停,

這時如果有第二道,偵測到超過65度,直接斷電,安全性又多加一層

所以我才一直堅持要把它掛上。

网友L:
不知感熱是放在桶內還是桶外 ? 若是桶外用塑鋼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感熱是放在桶內還是桶外 ? 若是桶外用塑鋼土就可以了

桶外,塑鋼土長期加熱會不會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不懂改溫度開關的意思,能舉例說明嗎?

雖然說那個溫度開關每個賣家都說可以不裝,

就是指溫度開關的安裝方式麻~

前面幾個加熱棒的圖中溫度開關的
放置方式好像都不同,有棒狀的..

你的則是貼在加熱棒模組上..

楼主:
昨晚跑去買了一隻新的鈦合金管,

想說自己鑽孔攻牙把溫測鎖上去就好,

今天花了半天時間把溫測弄上去,故意把溫度調到70看會不會啟動保護斷電,

結果溫度一直到70沒斷電~~~哪耶安捏???

銅片導熱不是也很準確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跑去買了一隻新的鈦合金管,

想說自己鑽孔攻牙把溫測鎖上去就好,

您那顆熱耦是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去水電行找斷路器,噗!被老闆訓了一頓,

一般電熱水器到65度以上就要跳掉,無緣無故幹嘛調70度,

小弟有些疑惑

1.既然設計最大極限可調到80度,為何不能調至70度?那就採用不可調整的固定式就好了?

2.漏電斷路器會跳脫,和設定溫度應是兩碼子是的事!

3.除非是設計不良,否則溫度設定應不等於漏電器跳脫~

4.那水電行老闆指的65度就要跳掉.....應是達到設定的溫度就要斷電(會自動復歸)...並非漏電器跳電須需手動復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那顆熱耦是幾度?

你說的熱偶是貼在上面那個嗎?

它應該沒分幾度吧。它只是傳導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有些疑惑

1.既然設計最大極限可調到80度,為何不能調至70度?那就採用不可調整的固定式就好了?

你可能沒看前面的文章,

1.那是廠商設計,我也沒辦法,但是65度漏電斷電器跳掉是第二重保險。

234.斷路器裡面有電路板,電路板上有兩片銅片

溫度超過65度,銅片變形會接觸造成斷路,斷路器就跳掉。

這顆斷路器想買還買不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晚跑去買了一隻新的鈦合金管,

想說自己鑽孔攻牙把溫測鎖上去就好,

你忘記塗散熱膏了
還有那個有在賣新的啦
禾樺有賣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說的熱偶是貼在上面那個嗎?

它應該沒分幾度吧。它只是傳導熱。

它應該沒分幾度吧...aylay大93#的1圖  啟動溫度50 off/40on A類。

請參考原規格標示在正面鋁殼上

雙金屬片溫度開關Bimetal Thermostats
Specifications

Rated Current         AC 125V/15A, 250V/7.5A
Temperature Range         50℃ to 150℃
Reset Temperature         0℃ Max.
Temp. Tolerance         Operating Temp.
±4℃ Min. (standard ±5℃)
Life Cycle         100,000 cycles Min. at rated load
Dielectric Withstand         AC 1.8kV for 1 second
Insulation Resistance         100MΩ Min.
Internal Resistance         100MΩ Max.

消耗功率4kw/220V=18.18181818A.....>規格為 AC 125V/15A, 250V/7.5A故用在此處,作為傳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O:
它應該沒分幾度吧...aylay大93#的1圖  啟動溫度50 off/40on A類。

請參考原規格標示在鋁殼上。

有別種規格的
50 off/40 on
是說到50度就跳開
然後冷卻到40度又接起來了

還有一種反過來的
50 ON/40 OFF

別種溫度規格的因為沒用到所以沒買
印象中是有65 OFF的

在這裡我認為應該是與電磁接觸器線圈串接控制
通常控制線路5A就很夠了

"不要忘記在接觸面塗上散熱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忘記塗散熱膏了
還有那個有在賣新的啦
禾樺有賣

老實講這顆如果有溫度,我看不出來他的標示。

是指120度?? 那ON是幾度呀??

lkkseemi說是傳感用,應該是正確的。

謝謝提醒,我再塗散熱膏看看....

原本舊的電熱管熱耦合貼得部位,剛好是在銅管尾端和銅片焊在一起的地方

新的鈦管就完全沒和銅片有任何接觸的地方,跟這不知道有沒關係?

-----------更新----------------
抹上散熱片一樣不會跳,我猜應該跟有沒有接近電熱管有關。

類似照片中這種才有辦法,但是這種的都只有銅管,沒有鈦合金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實講這顆如果有溫度,我看不出來他的標示。

是指120度?? 那ON是幾度呀??

你用電錶和打火機測測看就知道到底有沒有壞
只有導通或不導通
看一下你的設備是80度紅線
你可考慮用80 off/70 on的或90 off/80 ON的
或是各低10度也可以(70 OFF/60 ON)
但是這樣就調不到70度以上了

如果這是一個熱電耦
那麼你用電錶和打火機測試時阻值會隨溫度變化

另外請問一下你設備的調溫器是不是如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電錶和打火機測測看就知道到底有沒有壞
只有導通或不導通
看一下你的設備是80度紅線

我先貼上舊的,未更換電熱管前

更換後的一部分在88樓,

還有剛剛拍的,

看出問題在哪邊嗎?

网友B:
看完全文...據小的猜想您可能已變動了原規格的漏電斷路器的設計....等於更新了線路....!
那原本的熱偶可能已經不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完全文...據小的猜想您可能已變動了原規格的漏電斷路器的設計....等於更新了線路....!
那原本的熱偶可能 ...

看來好像是這樣,

熱偶是溫度升高阻值降低變短路嗎?

連接熱偶兩端有沒有電壓?

既然熱偶就可以控制溫度,為何斷路器裡還要那兩片銅片??

网友:
熱偶是溫度升高阻值降低變短路嗎?....熱偶是溫度開關
連接熱偶兩端有沒有電壓?.....傳感器; 感應器 sensor
既然熱偶就可以控制溫度,為何斷路器裡還要那兩片銅片?? ...請50#比對48#圖外觀...兩片銅片 為手動測試鈕

网友O:
引用 楼主:
看來好像是這樣,

熱偶是溫度升高阻值降低變短路嗎?

RE: 熱偶是溫度升高阻值降低變短路嗎?....熱偶是溫度開關

連接熱偶兩端有沒有電壓?.....傳感器; 感應器 sensor

既然熱偶就可以控制溫度,為何斷路器裡還要那兩片銅片?? ...請50#比對48#圖外觀...兩片銅片 為手動測試鈕

vege家, 漏電斷路器> (外.頂 , 熱水器) 高溫斷路器 >恆溫器>電熱管

高溫斷路器 ..為加裝一 熱偶溫度開關作為電熱管結石時,異常高溫之檢知保護

恆溫器...水溫調節電源斷路器 65度

電熱管...此例應為電熱管結石
又被調高加熱溫度,加熱時間延長,高溫斷路器. 檢知高溫,為了防止結石電熱管爆管,而使得高溫斷路器跳脫!

請教 斷路器裡, 那兩片銅片是否有和連接熱偶兩端線並聯?.....猜想熱偶導通形同按下手動測試鈕那兩片銅片!

网友P:
完全贊同lkkseemi大的看法,果然在痞酷就是會學到新東西。

很認真的看完了之前的討論,再根據搜尋到的規格資料。我來試著分析一下整個結構好了。歡迎打槍...

看來這電熱器總共有三組溫控,再加上漏電斷路保護。引用樓主的圖如下,
首先電源經過漏電保護器(2),然後經過第一組溫控(4),然後再經第二組溫控(5),之後接到電熱棒(7)上。第三組溫控則是掛在電熱棒外,並接回漏電斷路器做斷電控制。

用樓主的實物圖來看,三組溫控器的位置。
1, 2組是在同一元件上,電熱水器專用溫控器,沒有找到原規格的資料,但可參考以下應是相似的規格說明,
http://www.thermodisc.com/en-US/ ... duct%20Bulletin.pdf

第1組是手動復歸超溫斷路器,是雙線斷路器,當溫度超過設定規格時,(我猜它應該是設定在約90度吧),兩條線都會被斷開,必需在溫度回復後,手動按下中間的Reset鍵才會回復。

第2組是溫控開關,可以調整溫度。當溫度到達設定值後會單線斷開,溫度低於設定值一定範圍後,會自動閉合重新使電熱棒加熱。

第三組的Themostat字看不清楚,但是看廠牌應是這個沒錯,也就是說應該是溫度在120度以上時會閉合(On)的溫控開關。
http://www.thermonie.de/english/ ... tate/shining/ua.php
這個設計應是把這個溫控開關跟漏電斷路器的"測試"按鍵接在一起。也就是說,如果溫度超過120度時,因為溫控開關閉合,那就相當於按下漏電斷路器的"測試"按鍵,當然漏路斷路器就會跳開囉。那兩片彈片應該剛好是"測試"按鍵的位置,所以兩條黃線應該是跟彈片接在一起的吧。只是120度會不會設計得太高了啊?說不定這組溫控改成95度會更好些。所以我之前在我家的熱水器上看到的帶有溫度控制的漏電斷路器應該也是一樣的原理吧。

所以結論是,除了第2組溫控是平常實際控溫外,沒有65度會自動斷開的機制啦,應該要到90以上才會斷開吧?如果想要65度以上斷開,就把電熱棒那個Thermostat改掉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完全贊同lkkseemi大的看法,果然在痞酷就是會學到新東西。

很認真的看完了之前的討論,再根據搜尋到的規格 ...

什麼時候水箱的水溫度會超過到達120度?.....

水沸騰溫度100度c,當電熱管被結石包覆,形成腔室,腔體 時 ,加熱器變成間接加熱,溫度就會超過,到達120度而使 溫度開關感知而動作

所以120度 溫度開關,應是被設計為電熱管異常高溫之檢知保護!

网友:
儲熱式電熱水器冷水入口應不應該加裝逆止閥,
這問題有點學問?
能否請知道的專家解釋一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O:
RE: 熱偶是溫度升高阻值降低變短路嗎?....熱偶是溫度開關
vege家, 漏電斷路器> (外.頂 , 熱水器) 高溫斷路器 >恆溫器>電熱管

電熱管...此例應為電熱管結石

又被調高加熱溫度,加熱時間延長,高溫斷路器. 檢知高溫,為了防止結石電熱管爆管,而使得高溫斷路器跳脫!

請教 斷路器裡, 那兩片銅片是否有和連接熱偶兩端線並聯?.....猜想熱偶導通形同按下手動測試鈕那兩片銅片!
連接熱偶兩端有沒有電壓?.....傳感器; 感應 ...

1.我已經清過電熱管了,沒有任何結石的狀況下測試,正常還是超過65-70就會跳(但這動作是正常的,沒跳才不正常)。

2.熱偶兩端各接一條線進入本體外漏電斷路器,一條直接焊到銅片,一條經過電路才到銅片(我看到是這樣)

3.剛剛趁加熱期間(水溫大約60度),我拿打火機燒熱偶,大約三秒,本體外斷路器自行跳掉了,

   那個熱偶真的只是導熱而已,我用所有電阻檔量都是斷路(1)。

楼主:
引用 网友P:
完全贊同lkkseemi大的看法,果然在痞酷就是會學到新東西。

所以結論是,除了第2組溫控是平常實際控溫外,沒有65度會自動斷開的機制啦,應該要到90以上才會斷開吧?如果想要65度以上斷開,就把電熱棒那個Thermostat改掉吧。
很認真的看完了之前的討論,再根據搜尋到的規格 ...

如同我前面所講的,那個熱偶是不是直接傳導電熱管的溫度,而不是水溫,

不然換一根電熱管,熱偶沒貼合電熱管就沒跳了。

還是想強調,那個熱偶跟幾度沒關係,它是不是應該只是傳導熱量(完全沒阻值)??

實際還是在斷路器裡那一塊電路?

我在想是不要要在拆一次斷路器拍清楚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vege家, 漏電斷路器> (外.頂 , 熱水器) 高溫斷路器 >恆溫器>電熱管

電熱管...此例應為電熱管結石

如果更換新的電熱管就不會跳的話,我覺得應該比較有可能是電熱管在高溫漏電了。

那個熱偶就是在120度以下時是斷路的,120度以上就會接通,所以平常量不到阻值是正確的。用火烤到120度以上的話應該會聽到"喀"一聲,這時就是接近0電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什麼時候水箱的水溫度會超過到達120度?.....

水沸騰溫度100度c,當電熱管被結石包覆,形成腔室,腔體 時 , ...

這也有可能,

因為我買新的電熱管時,賣家說熱偶有接沒接都沒差,

它給我的解釋是,那是預防沒送水裡面電熱管空燒,我是半信半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同我前面所講的,那個熱偶是不是直接傳導電熱管的溫度,而不是水溫,

不然換一根電熱管,熱偶沒貼合電 ...

說不定可以試試,如果使用原電熱管,但是熱偶不接在電熱管上,
如果還是會跳電,那應該就是電熱管已經有漏電了。
如果就不會跳電了,那說不定反而是熱偶有損壞,會提早接合,造成漏電保護器跳脫。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也有可能,

因為我買新的電熱管時,賣家說熱偶有接沒接都沒差,

預防沒送水裡面電熱管空燒.....那才是正確的答案~

网友:
看懂了~~那顆熱偶溫度開關是針對加熱棒模組做保護的,當加熱棒
溫度異常就啟動保護機制(上述的空燒狀態時).....
因此,它的安裝位置緊靠加熱棒處,針對加熱棒做偵測...

而燒熱水的溫度控制由上面兩階段溫控做設定.....

熱偶的測試我的經驗是...你要先搞清楚那東西的通斷、溫度
是常開(接點分開溫度到接合)還是常閉(接點接合溫度到分開)

測試時我採用間接加熱(如放在銅片、鋁片上)看作動時機是否
正確..

楼主:
看來我把熱偶鎖上新的電熱管是多此一舉....

因為根本接觸不到電熱管啊!!

网友Q:
建議各位
別再稱呼那個溫度開關為熱偶
因為熱偶是另一種東西,它是一種雙金屬熱電感溫器,常見的是K-TYP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6%B1%E9%9B%BB%E6%95%88%E6%87%89

网友O:
溫度開關
QRcode 說明
自動復歸-溫度上昇on
◎ 分為 常閉型 A-type (溫度到OFF), 常開型 B-type (溫度到On) 兩種
◎ 溫度開關感溫面(鋁平面)須密貼待測物表面, 並以铆釘或鎖螺絲固定
  54N31-B80/90   日製NGT 15A溫度開長開80℃ off 90℃ on (250水平端子)
54N31-B85/95  日製NGT 15A溫度開長開85℃ off 95℃ on (250水平端子)
54N31-B90/100   日製NGT 15A溫度開長開90℃ off 100℃ on (250水平端子)
54N31-B100/120  日製NGT 15A溫度開長開100℃ off 120℃ on (250水平端子)
54N31-B120/145   日製NGT 15A溫度開長開120℃ off 145℃ on (250水平端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來我把熱偶鎖上新的電熱管是多此一舉....

因為根本接觸不到電熱管啊!! ...

1.因您已變更了原線路的設計!..猜想那原來的溫度開關應為常開型 B-type (溫度到On)要超過120度 才會導通...可用打火機
   加熱試試...用電錶置於歐姆檔測試看看會不會有動作!
2.小弟猜測您已更改為一般的漏電斷路器吧?
3.如已更改漏電斷路器,那溫度開關應改為常閉型 A-type (溫度到OFF)
4.如方便的話...來個您變更後的線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Q:
建議各位
別再稱呼那個溫度開關為熱偶
因為熱偶是另一種東西,它是一種雙金屬熱電感溫器,常見的是K-TYPE

我已經搞糊塗了~~~

有人說熱偶,有人說不是....

用打火機去燒,如果阻值沒有改變,就是感溫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因您已變更了原線路的設計!..猜想那原來的溫度開關應為常開型 B-type (溫度到On)要超過120度 才會導通. ...

1.因您已變更了原線路的設計!..猜想那原來的溫度開關應為常開型 B-type (溫度到On)要超過120度 才會導通...可用打火機
   加熱試試...用電錶置於歐姆檔測試看看會不會有動作!
   我今天晚上再試試看。

2.小弟猜測您已更改為一般的漏電斷路器吧?
   斷路器我完全沒更動,還是原來那一顆

3.現在雄爸說的雙金屬感溫器已經抓不到電熱管的溫度,那鎖這顆其實已經沒有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溫度開關
QRcode 說明
自動復歸-溫度上昇on

很糟糕的是這種零件上面完全沒有編號或規格

不然大家就不會一直再那邊爭議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很糟糕的是這種零件上面完全沒有編號或規格

不然大家就不會一直再那邊爭議了。 ...

雖然照片不夠清楚,但接觸面字好像是"120℃", "U-A",背面有"SHINING"字樣,所以應該是SHINING這家生產的溫度開關。也就是這個
http://www.thermonie.de/english/ ... tate/shining/ua.php
所以只要用電表量阻值,測試到120度以上,接點會短路,就可以完全確認這棵是"溫度開關",不是熱偶。

話說這台應該完全沒有任何熱偶吧。所有跟溫度有關的控制都是用溫度開關,只是第2組是可調溫的,其它兩組都是固定溫度開關。,除非這台有顯示溫度功能,不然不需要使用熱偶來精確測量正確溫度。
漏電保護器那兩片彈片要不要確認一下,應該是"測試"按鍵,不是什麼溫度偵測彈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雖然照片不夠清楚,但接觸面字好像是"120℃", "U-A",背面有"SHINING"字樣,所以應該是SHINING這家生產 ...

漏電保護器那兩片彈片要不要確認一下,應該是"測試"按鍵,不是什麼溫度偵測彈片吧?

是的,按下測試鍵,那兩片銅片會接觸,我一開始還以為是溫度太高會讓那銅片短路。

网友:
跳掉原因找到了嗎

楼主:
這幾天忙到都還沒時間試,
不過有可能之前大大講的
如果更換新的電熱管就不會跳的話,我覺得應該比較有可能是電熱管在高溫漏電了。

現在這根新電熱管還有辦法偵測空燒?

更新

今天試了,打火機燒一燒,阻值會變零,而且聽到裡面

有喀一聲,停止燒後,過兩秒又聽到喀一聲,阻值又回復

裡面是不是有彈片一類的。

网友(2014-01-28):
引用 网友G:
檸檬酸會咬銅,我以前用檸檬酸處理水龍頭的經驗。
有個小建議,不知會不會被追殺,我後來把電熱管先噴上一 ...

照理來說 應該是OK!水溫怎麼煮也不會到100度
但會不會被水侵蝕掉這就難說!
之前有噴過排氣管....哈哈白忙一場 一樣死掉!
不知是不是要先把管子摩乾靜再噴比較吃的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