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前輩SONY KDL-32S5500電源板

楼主(2013-12-27):
各位前輩好:

      今天認識的店家報了一台SONY KDL-32S5500賣給我.故障原因沒說

我回家接上電源發現待機燈都沒亮.所以應該是電源板掛了.我有搜尋前輩

的維修實例.之前期被那台換了保險絲和藍色小丸子就好了.但我這片電源板

外觀均正常.但應該是維修過的.該電源板很多焊點都挺粗糙.因為最近有去

淘寶購物.想要直接買塊電源板拼看看!但問題來了!

SONY KDL-32S5500
APS-243 1-878-988-41

SONY KDL-32V5500
APS-243 1-878-988-31

雖然同屬APS-243.外觀也一樣.但編號31-41不一樣.

所以想請教前輩這電源板可通用嗎?

拜託指導.謝謝!

网友:
可以用喔 一個原廠 一個副廠

楼主:
謝謝wecan大教導。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wecan大教導。感恩。

先(試修)後(購買) 這樣比較好

网友:
產地不同而已...

楼主:
wecan大:等我找到師父拜師學藝之後才敢出手

現在比較保守.因為這台似乎還不錯有連網的機型.因為怕搞砸了!

也謝謝thwa大教導!

网友A:
引用 楼主:
wecan大:等我找到師父拜師學藝之後才敢出手

現在比較保守.因為這台似乎還不錯有連網的機型.因為怕搞砸了!

我知道了 線路圖在我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了 線路圖在我家

wecan大:我若看得懂線路圖就真的是太棒了

只是那個我完全看不懂.請見諒!

剛已下單完成.剛認真看電源板懷疑一個變壓器TSE35A157 FIS這個表面怪怪的

應該是有噴過火.但這個零件我也不會測.也不知要去哪裡買來拼

所以先買回來.這片故障的等以後程度可以了再來試!謝謝教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大:我若看得懂線路圖就真的是太棒了

只是那個我完全看不懂.請見諒!

其實 換電容可以修好很多電原板
這個 可能是其一 等您有空在(修)
先試一下(看面板情況)在做 下一步也是好選擇
我有一台跟您一模一樣 也是壞(電原板)
現在開機正常 可惜面板 (需要維修)

楼主:
謝謝WECAN大:這塊電源板我有的電容只有25V1000uf和16v2200uf

其餘的通通沒有.所以要湊齊這些電容就是個難題了

對不起.我忘了先問您有無這塊電源板就訂了

還是您撥空把電源板寄來賣我.我訂的那片再留著當備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WECAN大:這塊電源板我有的電容只有25V1000uf和16v2200uf

其餘的通通沒有.所以要湊齊這些電容就是個難 ...

我的零件事應急用(不是專賣零件)
是協助(最快找到故障點)
零件跟誰(買)或(賣)這個是隨緣
我現在還在想(我的這台玻璃要如何拿上來)
手上已經有sony超過10台以上(都是玻璃問題)
想辦法(維修)  真是一個頭2個大
零件問題請不要亂想 我真的不是專賣零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零件事應急用(不是專賣零件)
是協助(最快找到故障點)
零件跟誰(買)或(賣)這個是隨緣

來來再給你一台破屏..
上次那台還沒換...

現在上網4核心5G無線才2500有找..
不想換面板了

网友B:
沒把握的話拿負載機掛上去,就知道修好了沒~~

不過現在都被大尺寸打趴了,修"玻璃"應該不用太認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沒把握的話拿負載機掛上去,就知道修好了沒~~

不過現在都被大尺寸打趴了,修"玻璃"應該不用太認真了... ...

好方法
確實是打趴了 修"玻璃"應該不用太認真了 加減做
不然就沒事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方法
確實是打趴了 修"玻璃"應該不用太認真了 加減做
不然就沒事做

wecan 說的好 時機歹歹 加檢修 總比沒事做好 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