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白牌JL1105754 37吋液晶電視上電冒煙燒焦亮度不均維修實例

楼主(2013-12-27):
白牌JL1105754 37吋LCD液晶電視上電冒白煙燒焦味畫面亮度不均維修實例

這台白牌JL1105754液晶電視.一上電就冒白煙且伴隨著很嗆的燒焦味.嚇得主人趕緊拔插頭逃命.
故障時畫面顯示上下偏暗中間亮.由於我也怕死.所以就沒有嘗試故障畫面拍照.請見諒.

只保固一年.所以已過保.機上就只貼這兩張貼紙.
以我維修經驗看來.這台很像JIN-LI晶麗科技出的機種.

首先拆機.

配線有點雜亂.

主機板.

120HZ倍頻板.

電源高壓板.

線頭都沒用熱縮套管隔離.

直接焊接.連接頭也省了.

高壓點燈區也是.

翻開電火布.依然是直接焊接.要死比較快.

冒白煙加上燒焦味.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但目前為止卻都沒有發現異狀.
只好繼續往下拆.

脫光光.

直殺面板背光模組.
(由於拆面板具備一定風險.請勿輕易嘗試~叔叔有練過)

看見了吧!味道就是從這傳出.

兩邊都有.
經過測量結果.高壓電容兩端明顯短路了.

準備施工.

拆下高壓電容.並挖除焦碳.
直至兩端無短路現象為止.

這邊當然也一樣.

這是高壓跳火引起燒焦冒煙.藍色小丸子本身並沒有損壞.
再度回焊.

組裝試機了10多個小時.都沒有再出現異狀.
維修成功.交機.

敬請指教

网友:
坤哥發功了~

网友:
它怎會高壓跳火的咧??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畫面台詞也是刻意擷取的吧
完修後的心情-好幸福 怎麼會這麼幸福
維修前的心情-洛陽一戰 必勝無疑
維修中的心情-所盼望看見的吧

最後一張就是經典了~什麼都不必說了....
收錢的心情

网友:
這機器插座接頭都省了,是有被修過? 還是原廠就這樣搞?

网友A:
這高壓板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高壓板在哪?

他的電源板本身就帶高壓板

网友:
高手.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