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ONY KLV-32V300A 畫面及聲音出現幾秒即關機 (紅燈閃6下)

楼主(2013-12-27):
外觀
內部構造
電源板及高壓板
高壓板型號
面板型號
把面板拆了
故障灯管
換上灯管
上電測試
裝上液晶面板
完修照片1
完修照片2
完修照片3

网友A:
真是厲害! 小弟都還沒更換燈管的經驗說,給您拍拍手
請教!友達面板T315XW02 V.E 與面板T315XW02 V.C可互換嗎?

网友B:
換了幾根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厲害! 小弟都還沒更換燈管的經驗說,給您拍拍手
請教!友達面板T315XW02 V.E 與面板T315XW02 V.C可互換 ...

屏線定義不一樣, 故無法直接互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了幾根燈管?

如照片所示......1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照片所示......1根

知道了~~所以燈管壞引起連鎖反應

网友:
照片看不出是哪一更壞掉?只是NG看起來比較暗。
這是通病嗎?不然怎麼直接殺面板!這是高手?

屏線定義不一樣, 故無法直接互換
這可以跳線就OK還是解析度或單雙問題?

网友:
對阿 照片上看不出來壞燈管阿
是否 大大 有獨立點燈管的 ge C 所以可以一覽燈管好壞
可以分享一下嗎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