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冰箱 SR-480B

楼主(2013-12-27):
最近遇到一個問題,冰箱插電後 壓縮機+風扇正常啟動

過5分鐘後壓縮機和風扇完全無動作...

機板有換過還是一樣   SENSOR 量過都正常

請問各位大大有遇過這問題嗎

网友A:
將冷藏室內的2個溫度設定旋鈕設定在"中"的位置,基板上的CN3端子拔起,測量這三條線的各2條線的阻值是多少?
還有CN2端子拔起測量2條藍色線和2條黑色線阻值各是多少?

最好能PO個基板的照片上來,比較能幫得上您

网友:
是啊~
有圖有真相,也是版規n_0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冷藏室內的2個溫度設定旋鈕設定在"中"的位置,基板上的CN3端子拔起,測量這三條線的各2條線的阻值是多少?

sensor 2條黑色 2條藍色 量起來 常溫2K

CN3端子 白綠黃   請問阻值大約多少正常

各兩條線是? 綠色是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sensor 2條黑色 2條藍色 量起來 常溫2K

CN3端子 白綠黃   請問阻值大約多少正常

測量sensor必須在基板側這邊測量,如果從冷凍庫將sensor拔起測量這樣很容易就誤判了

CN3端子就是冷藏室內的"冷凍室溫度設定開關"延伸到基板這邊的,它是一顆2K歐姆的可變電阻,
如果將它設定在"中"的位置,正常下你會測量到有2組1K歐姆和1組2K歐姆這樣即正常

依你的狀況我比較懷疑是庫內溫度sensor端子座氧化接觸不良,是冷凍庫內這邊不是基板那一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量sensor必須在基板側這邊測量,如果從冷凍庫將sensor拔起測量這樣很容易就誤判了

CN3端子就是冷藏室內 ...

sensor 有換新的了...

換完壓縮機跟風扇還是無動作...

可變電阻量起來確實跟大大你說的一樣2組1k   1組2k

网友A:
引用 楼主:
sensor 有換新的了...

換完壓縮機跟風扇還是無動作...

基板拍照 ~ sensor位置拍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板拍照 ~ sensor位置拍照 ~

忘了拍照..

今天再次測試...把ptc和溫度過載拔掉   機板上繼電器就吸了   風扇就動了

在裝回 ptc和溫度過載  壓縮機跟風扇正常運轉

不過走差不多1~2小時 又停了...

楼主:
RE: 三洋冰箱 SR-480B(已完修)

經過查証...可變電阻插PIN氧化

重新CHECK過  已OKn_163|

网友:
tsao0427大,果真是經驗老道,好像三洋的家電較常發生這類的情形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