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三洋洗衣機不脫水簡易處裡

楼主(2013-12-28):
本機外觀

機型

症狀:脫水轉盤會轉,內桶不轉,有時不定時會出現UA故障代碼

拆開背板

首先檢測磨擦彈簧無異狀
剪掉排水馬達接線,按脫水,有110v

心想這下撿到軟柿子了,只是排水馬達不良!
未料換上新排水馬達後,並上電錶,量取電壓,竟是0V,毛病依舊!

糟了!哪裡出了問題,造成假電壓?
那就從最基本的控制板開始查起~

發現接頭還算良好,用除銹劑噴一噴裝回

哈...這裡好像很早以前就被剪掉了?...往上查...原來是超音波鞤浦,無礙...再查...

接線插PIN

打開一看,怎會銅綠如此嚴重?

將所有的插PIN全部剪掉,用美工刀將有銅綠的接線全部清潔刮乾淨

接線完畢後,再測試排水馬達電壓有115V了

接線定位

內桶會轉,能正常脫水了

网友A:
現在電線的品質真爛

网友B:
那個藍色的超音波通氣管不是被剪斷的,是轉彎處長期被擠壓造成管子破裂,
管子一破,水槽內的水就會從斷裂處噴水出來,而剛好一些端子的接頭都固定在那裏,
也就造成端子座嚴重氧化,這是三洋洗衣機的通病,幾年前我有跟三洋工廠的技術部人員建議過,
是不是可以將這些端子移位,水路與電路分離比較安全,但是他們的回答是,因生產線作業人員的方便,
若是改變位置整個SOP組裝上會不方便.....無言!

管子斷掉的部分(水槽那一邊),將它封死不會影響其他功能,不然很快就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個藍色的超音波通氣管不是被剪斷的,是轉彎處長期被擠壓造成管子破裂,
管子一破,水槽內的水就會從斷裂處噴 ...

這種心態蠻可議的,為了生產方便不顧產品應有壽命、甚至
消費者使用安全。今天這案例只是因為水導致連接端子氧化
嚴重導致導通不良造成產品故障。哪天起火鬧出人命萬一被
查出你廠商信譽不就完了.....

這問題讓我想起之前老媽那台雙槽媽媽樂,排水旋把開關處
用久了之後竟然發生塌陷情況,拆開看之後是面板固定旋鈕
的塑膠料件整圈斷掉導致固定不完全。通知購買店家處理一
來就索價1.5K換整個面板,還得意洋洋地稱"S公司已經有改
良過了",那代表這是一件因設計不良所生產瑕疵,S公司應
該給予受害消費者"一次免費更換瑕疵料件"的服務才對...

不知是我購買的店家本身不是S公司所"承認"(官網登載經銷商
)的經銷商所以沒有優惠還是S公司有優惠但是店家給我照收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藍色的超音波通氣管不是被剪斷的,是轉彎處長期被擠壓造成管子破裂,
管子一破,水槽內的水就會從斷裂處噴 ...

回狗狗師傅
那小孔已經被水垢堵住,不會再漏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電線的品質真爛

回老技師師傅
這大概是設計的問題,應與電線的品質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