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 藍鑽石II 350w 電阻燒毀 無法辨識

楼主(2013-12-28):
5VSB 無電源  檢測後應為 爆電容引起電阻R44跟ZD燒毀,使用IC為FSQ0270R

R44燒掉了~看不到阻質   有哪位大大可幫看一下

网友A:
順便問你一下~~

你這顆二次側LC濾波電路輸出端中那個電感是中間的
磁芯掉了?~~還是本來就這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順便問你一下~~

你這顆二次側LC濾波電路輸出端中那個電感是中間的

本來就這樣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來就這樣嚕~~

我看過五個全X的產品都這樣,我自己的那顆也是,
一度以為那中間的東西掉了,一直找沒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過五個全X的產品都這樣,我自己的那顆也是,
一度以為那中間的東西掉了,一直找沒找到... ...

本來就是設計空心的電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來就是設計空心的電感吧~

嗯........那就不管它了,顯然原始設計就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FYI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FS/FSQ0170RNA.pdf

是2歐姆~   感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