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了7个U盘坏了2个,我是这样修好的

楼主(2013-12-28):
坏的2个U盘是送的,有时可被识别有时不识别,里面文件名为乱码,不能格式化。拆开U盘外壳得到电路板,找来以前自制的50W热风枪对着电路板进行人工加热风,感觉差不多了就装上外壳并放置冷却一会儿。然后插上电脑的USB口,此时每次插上都可正常被识别可以格式化,不再乱码了。
这包茶叶也是淘宝买的

网友A:
自制的50W热风枪

看样子原是把50W内热式电烙铁,中间不是堵着发热瓷芯吗?堵着出风量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原是把50W内热式电烙铁,中间不是堵着发热瓷芯吗?堵着出风量够吗? ...

虽然堵着发热瓷芯,但还是有一点间隙的,空气就是从间隙把热能传出了的,单位面积的口径大小不比真正热风枪热力风力小,几秒钟就能吹下T0P08的集成块,一秒钟能点燃一根烟。

网友B:
可以這樣改喔?
那管子和管頭需要特殊材質嗎?
我有一隻110V/60W的烙鐵,也想說改看看
不知可否提供改造方式?

网友:
讃大大好靈活的思維

网友C:
空氣泵呢?

該不會自己用嘴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空氣泵呢?

該不會自己用嘴吹吧...

用吹头发的电吹风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吹头发的电吹风筒。

知道了

网友D:
那個軟管應該不耐熱,雖然發熱量不大,用久了應該會軟掉…
矽膠管應該就可以耐2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個軟管應該不耐熱,雖然發熱量不大,用久了應該會軟掉…
矽膠管應該就可以耐200℃了 ...

软管不需要耐热,那个黑色的喇叭口是用来捂住嘴巴往里面吹气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氣泵呢?

該不會自己用嘴吹吧...

嘴巴就是现成空气泵

那次弄了这个“热风枪”是为了加焊我的虚焊显卡而专门打造的。

后来淘宝上买了一台专用热风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這樣改喔?
那管子和管頭需要特殊材質嗎?
我有一隻110V/60W的烙鐵,也想說改看看

只需一条软管,一个喇叭口,一把内热式50W电烙铁,透明胶带即可,有图片哦。

电烙铁需拔掉前面的烙铁头,发热芯与电烙铁管壁要有一定间隙(本来就已有间隙),各个结合部用透明胶带密封。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