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教 三用電表/數位萬用電錶 選用

楼主(2013-12-28):
大家好:

小弟入行機電,還很資淺,測量 市電、馬達、電瓶/電池、開關接點、線圈 居多,沒有電子零件那麼細
目前有一台 HIOKI 3280-20(True RMS) 交流勾表
想要添購 三用電表/數位萬用電錶 來補足使用 (都需要數位式的,指針式不好判讀與拍照給客戶看)

目前有兩個選購用途:

用途1($1000以內) => 一般攜帶+家用補足、小型、耐用(不要碰一下就壞了)
交流電壓+電流(串聯式)
直流電壓+電流(串聯式)
電阻/蜂鳴
HOLD
自動換檔/但可手動選檔(RANGE)
偵測速度與反應速度稍微快一些 (不要太差即可)
3號&4號電池較佳 (沒得選9V也是可以)

用途2($2500以內) => 功能型
(同用途1再加上↓)
True RMS
MAX/MIN
頻率
偵測速度與反應速度要稍微快一些 (要看 馬達/市電/電瓶 的電壓伏動)

由於銀彈有限,又產品眾多不知該如何挑選,懇請各位前輩熱心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A:
交流電壓+電流(串聯式)
直流電壓+電流(串聯式)

偵測電壓,不論是交流還是直流,電表跟電路一定是並聯測試

交流電流偵測,不論是串聯式表頭,還是鉤表
有分指針式的&數字式的,反應要快就選指針式的

直流電流偵測,不論是串聯式表頭,還是鉤表
有分指針式的&數字式的,反應要快就選指針式的(數位式直流鉤表沒有指針式)

依你的描述,我覺得你用一般的指針式表頭比較經濟實惠
慢慢的知道自己需求再來選購新設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電壓+電流(串聯式)
直流電壓+電流(串聯式)

偵測電壓,不論是交流還是直流,電表跟電路一定是並聯測試

交流電流偵測,不論是串聯式表頭,還是鉤表
有分指針式的&數字式的,反應要快就選指針式的

直流電流偵測,不論是串聯式表頭,還是鉤表
有分指針式的&數字式的,反應要快就選指針式的(數位式直流鉤表沒有指針式)

依你的描述,我覺得你用一般的指針式表頭比較經濟實惠
慢慢的知道自己需求再來選購新設備

報告雄爸爸

主文沒有說清楚(已修正)
一定需要數位式的,因為指針式不好判讀與拍照給客戶看
至於反應快一些,是指不要太差的即可,銀彈有限,不敢要求太多

网友A:
數位式.指針式
反映速度截然不同
使用數位式跟本無法反映馬達的啟動瞬間電流&電源瞬間的壓降
有機會你自己試試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數位式.指針式
反映速度截然不同
使用數位式跟本無法反映馬達的啟動瞬間電流&電源瞬間的壓降

謝謝提醒
但目前並沒有需要看類似peek值這麼瞬間的參數
只是要看負載加大與減小的壓降/電流變化,純粹不希望反應太慢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雄爸爸

主文沒有說清楚(已修正)

雄爸的意思應是說你開的規格"偵測速度與反應速度要稍微快一些 (要看 馬達/市電/電瓶 的電壓伏動)",數位電表是不容易觀察其中的瞬間變化情形.至於需使用數位電表來照相數據,選用 一般功能有含此規格的數位電表應該都可參考.(因為你的量測電壓/電流/頻率範圍都已涵蓋在市售的 一般數位電表內.)意即給客戶看數位電表數據,自己實務測試則選用指針電表.

网友C: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233.html
測量、萬用表類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D151%26typeid%3D151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D151%26typeid%3D151

參考一下!!

其實依照您的需求  UT61E  應該很夠用了!!   耐操價格也不高!!  目前應該 1.2K 上下可以搞定,不需要買2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雄爸的意思應是說你開的規格"偵測速度與反應速度要稍微快一些 (要看 馬達/市電/電瓶 的電壓伏動)",數位電表是不容易觀察其中的瞬間變化情形.至於需使用數位電表來照相數據,選用 一般功能有含此規格的數位電表應該都可參考.(因為你的量測電壓/電流/頻率範圍都已涵蓋在市售的 一般數位電表內.)意即給客戶看數位電表數據,自己實務測試則選用指針電表.

謝謝 ciko.ciko
對指針電表完全沒研究,請教有哪幾款可以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233.html
測量、萬用表類

UT61E 有 PEEK 但沒有 MAX/MIN
UT61D 則有 MAX/MIN (含True RMS)=> 淘寶買含運費好像只要 10xx元 台幣,頗是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ciko.ciko
對指針電表完全沒研究,請教有哪幾款可以參考?

我是用此款,參考看看.型號: DE-960TRn
http://www.deree.com.tw/webls-zh-tw/prod130207095186.ht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此款,參考看看.型號: DE-960TRn
http://www.deree.com.tw/webls-zh-tw/prod130207095186.htm ...

+1,我也是用這款,老師傅比較識貨。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ciko.ciko
對指針電表完全沒研究,請教有哪幾款可以參考?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42537-1-1.html

楼主:
謝謝 ciko.ciko & ysc
請教幾個入門問題
1. 指針式是否沒有 True RMS 的問題,一概都是有效值嗎?
2. 指針式三用電表大家似乎都用 SANWA & DEREE,那請問指針式"勾表"有哪些不錯的可以參考?

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ciko.ciko & ysc
請教幾個入門問題
1. 指針式是否沒有 True RMS 的問題,一概都是有效值嗎?

指針電表不要寄望True RMS測量,即使可以測量也是天價,那就失去指針表的意義了,要求精確數值一定要採用數字錶,指針電表交流檔只能用在純正弦波,頻率太高或非正弦波量起來是不準確的。

但指針錶與數字錶各有所長,量精確數值當然一定是數字錶,判斷電路與零件則是指針錶好用,目前個人是兩種並用,而且數位錶還有解析度之分,掌上型跟桌上型也有不同穩定性與方便性,所以一個電錶要打通關是不可能的。

勾錶我是用數字式的,想測量電流當然儘量表示清楚比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ciko.ciko
對指針電表完全沒研究,請教有哪幾款可以參考?

指針表,對我來說比較少用到,除非有些電壓不穩在數字錶上數值亂跳的部分,我會上指針表看看狀況,是否指針的抖動幅度大,彌補數字錶看不到的地方,不然一般來說數字錶應該能勝任目前維修所需,特別愛好指針表者不在此限!!   我指針表是用 YF370  數年前尚未加入痞酷前在電料行隨便買的,我覺得這款就很夠用了,當時買350元,現在應該有比較低價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233.html
測量、萬用表類

eson0724大的個人空間資料整理的真好喔~~~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台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46187-1-2.html

哇!!!   老古董!!

网友:
引用 网友D:
eson0724大的個人空間資料整理的真好喔~~~

我看過覺得以後會再查的資料,大多會收錄,一方面自己找帖方便,一方面可以提供給大家方便!!  請多多利用嚕!!

楼主:
謝謝各位
由於小弟不做電子零件與電路的判讀,又 AC 交流電測量居多(帶有諧波)
就先補一台 UT61D + 原本的 3280-20
如果有遇到數位反應不過來的,再補一台指針表來協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
由於小弟不做電子零件與電路的判讀,又 AC 交流電測量居多(帶有諧波)
就先補一台 UT61D + 原本 ...

不錯!!   省摳摳的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錯!!   省摳摳的選擇!!

賣這麼便宜不知道品質如何
收到再來回報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
由於小弟不做電子零件與電路的判讀,又 AC 交流電測量居多(帶有諧波)
就先補一台 UT61D + 原本 ...

UT61D  量程較寬,但是精度太低,有 MAX MIN 功能算是補足精度低的缺點,可以觀察誤差造成的程度!!

UT61E  量程低,精度較高

各有利弊,視自己需求選定

剛看了一下目前價格,露天這2台價格都差不多相差NT1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4547276887
UT61D 這家的價格 自辦直運 NT1K 有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UT61D  量程較寬,但是精度太低,有 MAX MIN 功能算是補足精度低的缺點,可以觀察誤差造成的程度!!

UT61 ...

優利德 UNI-T UT61D 這台我買 168人民幣
淘寶上直接刷信用卡,銀行收我 868台幣 (匯差當然是銀行賺走....)
順豐速運運費到付是 170台幣 (0.7kg重)

所總共是 868+170= 1038台幣 可以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優利德 UNI-T UT61D 這台我買 168人民幣
淘寶上直接刷信用卡,銀行收我 868台幣 (匯差當然是銀行賺走.... ...

我會用支付保購物卡

RMB $168 = NT$840

順豐到付 首重145元  1KG以下 (我通常是被收這個價格)

楼主:
優利德 UNI-T UT61D 到手了

型錄上沒有的 sleep mode(自動關機),居然有附上 (15分鐘關機)

ps: 剛剛才發現優利德有新出 UT139系列(真有效值數字萬用表),似乎更適合機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