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anasonic na-100et洗衣機不脫水

楼主(2013-12-28):
洗衣機型號

洗衣機型號

洗衣機型號:panasonic na-100et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

洗衣機到準備脫水的時候(洗衣機的蓋子此時是蓋上的狀態),會發出一長嗶聲,控制面板的燈號(紅色)閃爍,但不脫水,除非再把蓋子打開再蓋上,才會開始脫水,

安全開關

安全開關

用三用電錶量過安全開關,蓋子蓋上時為0Ω,蓋子打開時為無限大。
請大大指導一下

网友:
還有1個洗衣槽過度震盪感應開關要檢查一下
也是在那附近而已
4支避震器拉捍有沒有不平衡也要檢查一下

楼主:
請問花栗鼠大大
洗衣槽過度震盪感應開關在哪個位置?怎麼檢查?
避震器拉捍怎麼檢查

网友:
NA-130NS 遇到脫水衣服會偏一邊,蹦撞很大聲再會發出一長嗶聲,結果換好磨差彈簧就正常,

那微動開關應正常,開蓋會停止進水,供參考

网友(2014-01-28):
如果把右後方的震動開關時接跳過後直接沒保護能過嗎?
可以的話1.跳過開關吧!(超過十年都會有這毛病)
            2.接點清一清一定一堆有的沒有 (我個人就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