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MPO 42吋電漿 WT-P42X6IS 42V7維修實例

楼主(2013-12-29):
作客友人家看到一台客戶不要的07年缺左右喇叭架的 SAMPO 42吋電漿,型號是WT-P42X6IS。
友人說電漿備料來源不好找他不碰晚一點要丟外面讓回收的去撿,自己載去回收商處也只有150元
路程划不來,聽他描述是不開機既要丟掉當晚我就載回。
拆開後背蓋板這台面板是LG-PDP42V7,上電後量有5Vst by出電所以待機橙燈有亮,
但按下開機鍵電源板Relay動作後短暫送出供應 Y、Z板的 Vs 187V電壓即進入保護狀態Vs 187V電壓會截止(Vs 187V電壓是Va 65V的前提,有Vs才有Va)。
Z板主要是控制等離子體放電時間。因此可以認為是控制亮度的一塊板,當畫面出現亮度暗大面積有雜亮點時,一般為此板壞。
Y板功能是屏面板的橫向掃描驅動產生影像。
V6、V7屏出現故障率最高的的一般是Z板或Y板,現象為不開機。測量電源板電壓,VS、VC電壓啟動一下後即為0V。 但邏輯板和主板上的5V和3.3V電壓正常。此時可以判定Y板或Z板內部有短路。
我Y、Z板測試方式都是拔起Y、Z板入電端子線再開機看是那一塊板故障而引起電源板Vs會進入保護,結果Y板入電端子線不插 Z板端子線有插情況下 電源板 Vs 187V電壓出電是正常的代表電源板會進入保護是Y板故障引起的。
Y板拆下目視零件正面外觀正常,背面驅動模塊有高溫變色痕跡,先把模塊針腳點上銲錫加上助銲膏以工業用熱風槍吹Y板背面模塊針腳至燙手在溫度高時再用電動吸錫機一般3-5分鐘內可拆下(因電漿吃高電壓,板底銅的鎊數高接地面積又大先用工業用熱風槍把銅泊溫度升高很重要)。
拆下的Y板驅動模塊編號是YPPD-J014C上淘寶找廣州有多家賣,售價是19元至50元人民幣不等,挑了一家有買家優良評價35元的,國外運費是以公斤算每公斤收15元人民幣但廣州至深圳算大陸國內每公斤收卻收20元人民幣,怪怪!!怎麼國外運費比國內便宜??  訂了4個YPPD-J014C模塊寄至深圳友人處第三天我就收到模塊了。
包了一大推簡體報紙的 4個YPPD-J014C模塊都是二手的外觀很舊不裝也不知結果如何!直接裝上上機測試吧!
OK!模塊是好的畫面已可正常顯示了但電源板、Y、Z板鋁散熱鰭片溫度很高開機10分手摸就會燙手。
增加4個6 × 6 散熱風扇吹向發燙的鋁散熱鰭片。以一個也是對岸生產的AC110V TO DC12V 5A單價15元的變壓器裝上SSR豆乾繼電器用電源板上原有12Vsc做觸發,目前試機10小時了正常運作中!謝謝..

機型

面板型號

42V7電源板

不接Y板 電源板Va出電正常
13. 不接Y板

不接Y板 電源板Vs出電正常
12. 不接Y板

不接Y板Z板正常

膜塊加熱

拆下的Y板膜塊

膜塊

膜塊

膜塊

SSR

加裝風扇

加裝風扇

完工

完工

网友:
d大功力深厚  小弟學習了

网友:
所以這台會故障很大可能是因為過熱導致Y板子上的模塊故障....

网友:
利害喔!電漿很多人不敢修.妳能完工.恭喜!

网友:
恭喜完修!
樓主記得將型號加到標題上,以利後進找文參考哦!

网友:
我買的模塊不是量起來短路,就是裝上去沒用

遇到這種都不想修了

网友A:
修好不難...但是不知道還有人要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不難...但是不知道還有人要嗎?

如果不要錢,會有很多人搶著要喔。

网友:
LG PDP 42V7的IPM模組會發燙

故障元件是左邊中間那顆10UF的電容NG引起的(大部分).IPM燒毀也是他引起的
要直接更換.測量容量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