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解汽車點火系統工作原理

楼主(2013-12-29):
來上課囉....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94iksaQwU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Yx8J_5l5wY

网友A:
這動畫做的真不錯!
導入科技的電子控制系統,也是汽機車進步的一大部份
上面的是用在較早年的汽機車上的白金點火系統
下面的是近20年的左右的汽機車上的電子控制點火系統
近年來的汽機車更進步到Coil各汽缸獨立的直接點火
已經沒有分電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動畫做的真不錯!
導入科技的電子控制系統,也是汽機車進步的一大部份
上面的是用在較早年的汽機車上的白金 ...

是的,目前都改為電子式點火,因之前設計的電火電路不易控制點火強度,而在陸續看了相關影片後,有了大致改善的方向,再經實務電路測試後,應會較趨於理想.

网友B:
直接點火 系統想  控制點火強度!?  會不會是 誤植 控制點火時間

點火強度: 該就 點火COIL初級側  COIL儲能釋能效率上動腦筋
在沒有變更COIL比例可能下  讓COIL獲得較大儲能
若是販售需加考量   效率誤差/施工難易

BATT  的VCC  到COIL  A3/B3
A3/B3 VCC 提高  可以讓COIL獲得較大儲能
但是 BATT 電壓是標準 不可任意更換
因此  維持  新BATT 電壓 最佳狀態
  加電容器  就是現今坊間  逆電流
現今坊間  逆電流  實體都是置於BATT 旁
若是置於點火COIL初級側 效果會更好
但實際上點火COIL有不少 實體都是置於 引擎火星塞上
電容器是受不了此處位置的引擎溫度

第二  電容器 內阻

第三  接地迴路  改善

逆電流+接地迴路  是要一起改善
但是這是改善點火強度    不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點火 系統想  控制點火強度!?  會不會是 誤植 控制點火時間

感謝simon大的提示,我的電路需求是提供一個控制電路,來改變高壓線圈的放電強度,類似汽車材料行在做高壓線材比較的測試廣告,可目視並調整火星塞的放電火花強度變化.(用簡易的555PWM調整應就可達成)

网友:
DIY CDI, 原始網站
http://www2.aimnet.ne.jp/sakurai-lpb/cdiseisaku2.html
之前在下有試過這個,
http://userwww.aimnet.ne.jp/user/sakurai-lpb/CDI2.htm
在下的車子是老MINI,點火系統是分電盤.但是分電盤已經改成感應式.
這東西做好之後接在COIL之前,確實會增加點火效果,但是會改變點火正時.
請參考.

网友:
PWM調整!?!?
那就是PWM調整4G/4H 晶體    控制點火COIL儲能時間 ==釋能   進而去調變控制點火強度
注意頻率(轉數/汽缸數) 能用的儲能時間
以及4G/4H 晶體  若是並上 史納伯消尖波之類電路  也會影響COIL釋能時間  改變點火強度

网友:
少掉分電盤、高壓線主要是減少故障機率簡化保養流程以及提高點
火精準度~

過去有分電盤的車用久了分電盤內的分火頭會氧化需要定時清理,
分電盤蓋(接高壓線的)與分火頭靠近的端子也會氧化,一旦髒汙氧
化就會造成電阻升高,影響高壓點火強度.....進而影響汽缸內燃燒
狀況~~~變成引擎在那抖抖抖....

而高壓導線用久了也會老化、漏電,造成某缸不點火導致積碳嚴重
、燃油耗損......

現在點火總成大多換成考爾直接與火星塞連接哪個壞換哪個,通通
由引擎控制電腦做統籌發號施令......

以前我就被老師惡整,故意在分電盤蓋電極動手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