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TC-37VPK在店中看一天都正常.但是

楼主(2013-12-29):
接到一台37吋電視.客戶說看約30-50分鐘後會自動關機.如重開後可看.但是最後會連電源指示紅燈也會不見.拆開檢查後電源板無爆電容.個點電壓都正常.裝回後試了一天都沒問題...但是客人取回後.同樣問題就發生了...當我又幫忙搬回店裡試...好奇怪..一點問題都沒發生...各位前輩友碰過這問題嗎.....昨右測試一天都沒問題.晚上送回客人又反映10-20分鐘就斷電

网友A:
會不會是電源線有問題?
也就是說這台電視的電源線是用電腦用的3孔式可拆下的電源線
或是直接接到電視機裡不能分離的電源線
或是他家的插座有接觸不良的問題呢?
換個插座或電源線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電源線有問題?
也就是說這台電視的電源線是用電腦用的3孔式可拆下的電源線
或是直接接到電視機裡不 ...

我也是再懷疑.他家電源有問題..但是會不會該電視也有些小故障對電壓不穩定的電源.較敏感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再懷疑.他家電源有問題..但是會不會該電視也有些小故障對電壓不穩定的電源.較敏感 ...

快被打敗了...有高手遇過此問題嗎

网友:
有可能是与客户家的电源或插座有关。

网友:
曾經遇過電壓不穩的情況 是使用電表後測出 客戶家電源 110V 剩 103~4V跳動 對某些電源供應器會有 電腦會有時可開 有時不可開機 "形象"
建議先一次測 電容全換再說 剛維修一台32吋有類似情形 家中電壓平常是112V 有時會跳106~7V
可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48858-1-1.html

另外 版規可看一下 相信未來大家會比較願意解答您的問題

网友:
故障發生時 在顧客家拆開測試電源看是輸出或輸入問題

网友B:
電源板故障,更換新品就可以完修。
也不會當機或不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板故障,更換新品就可以完修。
也不會當機或不開機。

謝謝大家指教

网友:
感覺是主機板故障

网友:
應該要檢查一下插座
如果有用延長線多孔的~更要注意

网友:
都有可能.
電源問題有機會.
power信號也有可能.我遇過.
再來A/D板也有可能.

网友C:
小弟多言一問 …

      請問是用那家的面板 … 是否為 LG , 用 單擊式高壓板  ???

网友D:
7812穩壓IC更新及旁邊10μF、47μF 2顆小電容換新。

网友E:
建議 電源啟動的 按鈕線及 焊點檢查一次
我就碰過 電源按鈕的焊點斷了(或冷焊)一熱機就自動關機了
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多言一問 …

      請問是用那家的面板 … 是否為 LG , 用 單擊式高壓板  ??? ...

是單擊式高壓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12穩壓IC更新及旁邊10μF、47μF 2顆小電容換新。

AD板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議 電源啟動的 按鈕線及 焊點檢查一次
我就碰過 電源按鈕的焊點斷了(或冷焊)一熱機就自動關機了
試試吧 ...

並不是熱機問題.我在店裡測試兩天都沒發生問題...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AD板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我試試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我試試看看

投降了...換了還是依樣....買一塊電源版換上....情形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投降了...換了還是依樣....買一塊電源版換上....情形一樣

請把主機板(AD板)拍照貼上來,可能LDO穩壓IC有不良(熱穩定性不良),加上客戶家電壓不穩或不足。

网友:
電源板的機會有可能不大了.
因為機器的使用電壓是100~240V.可以先排除了.
那就是A/D板的問題了.
關鍵在各稳壓的晶體上了,如1117,1084.....等.
看看有沒有會一宜跳動的就是了.

网友:
也許是客戶家的電源回路出問題
水線沒鎖好導致

楼主:
客戶家是工廠.有一個很大的變壓器.也懷疑是這個問題.但是客戶不接受.我也被搞的頭昏腦脹.不知如何解決他.想買一個110-220變壓器.怕也不行.真是鐵板

网友:
如果是客戶端問題
1 可能電表插座不良 已燒損通過大電流時產生壓降 (如使用電熱水器)
2 可能是變壓器適用鋁線非銅線 用久了熱帳冷縮 造成端子鬆脫燒損通過大電流時產生壓降
3 電視改用220伏特供電測試

网友:
我碰到的例子 儀器拆下來測試都OK  上架就出問題,最後詳細檢查發現某一點顏色有點不同,再給他重新焊過就OK了!!
你的情形有點類似,
1 板子有某接點冷焊
2.你家裡和他工廠裏的環境不同,室溫不同

网友:
用一個不斷電系統試試。

网友F:
你何不乾脆退修&退款呢?

大部分的人多認為是user端電源問題,但你說user不接受,這問題就很麻煩了,user端又是工廠這電源又更不穩

那你何必越搞越大洞,越搞越復雜呢?

從power board開始,搞到AD board~~再搞不好下一個我說是panel問題,你還要搞嘛?

=========
退修user端,另外建議他買一台新的TV吧!

或你若有中古機,拿到他工廠測測看,如果OK,直接說服user替換中古機
若user不接受,老實說退修最實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何不乾脆退修&退款呢?

大部分的人多認為是user端電源問題,但你說user不接受,這問題就很麻煩了,user端又 ...

我也是這樣想

剛煩這台我就其他不用作了

网友:
這個客戶不配合,直接退修就是。

楼主:
已經退修了.客人去問別家修理師傅.對方說是我沒修好工夫不好.客戶說要換他修..有好戲看了.退錢了事

楼主:
經退修了.客人去問別家修理師傅.對方說是我沒修好工夫不好.客戶說要換他修..有好戲看了.退錢了事

楼主:
RE: 國際TC-37VPK在店中看一天都正常.但是

客人說他不要了....送給我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客人說他不要了....送給我了

客人不是說要再送另一家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客人不是說要再送另一家嗎?

別家修理師傅也搞不定,所以又被退修了.

网友:
我感覺問題不大,只要查到問題點.
很好解決的.

网友H:
把它修好~~~送還原主!!

告訴他~~我只是還沒摸出故障癥結,不是我功夫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它修好~~~送還原主!!

告訴他~~我只是還沒摸出故障癥結,不是我功夫差~~

對! 就是這樣。 讓客人知道 不是我功夫差~~.  我很用心

网友:
不曉得測試的時候是不是將所有外殼都裝回測試,因為之前我修朋友的液晶螢幕發現背殼拆掉看很久一切都正常,但背殼裝回去約30分鐘就會開始自動斷電重啟斷電又重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