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源板故障查修

楼主(2013-12-29):
19吋液晶營幕電源板故障,無12V電源 ... 請教如何查修 ?

网友:
圖紙不是寫得很清楚??
有14V跟5V!!!
哪來12V????

网友A:
1.C804電解電容電壓有150VDC?
2.R803啟動電阻(18K)阻值變高?
3.PWM供電濾波電容C807(47UF)更換.

网友B:
對阿, howard6869大是不是沒注意到本來就沒12V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804電解電容電壓有150VDC?
2.R803啟動電阻(18K)阻值變高?
3.PWM供電濾波電容C807(47UF)更換. ...

ciko.ciko 大,不知這樣測量可以 ?
1.C804電解電容電壓有150VDC?                167VDC
2.R803啟動電阻(18K)阻值變高?                斷路-不通
3.PWM供電濾波電容C807(47UF)更換.       待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阿, howard6869大是不是沒注意到本來就沒12V電壓

抱歉 ... 筆誤,1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ciko.ciko 大,不知這樣測量可以 ?
1.C804電解電容電壓有150VDC?                167VDC
2.R803啟動電 ...

C807為47UF電解電容,非圖上標式的陶瓷電容.
另電容上的電壓為167V,電表誤差已偏離過大.

网友C:
請問您的5V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C807為47UF電解電容,非圖上標式的陶瓷電容.
另電容上的電壓為167V,電表誤差已偏離過大. ...

ciko.ciko 大 , C807( 47UF電解電容 ) 先更換,C804電解電容我明天再用另一支電錶測量

感謝指導 ~ th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您的5V正不正常

changold2 大 , 進入ad版的5v正常 ~ ths

网友:
大大知識豐富 經驗老道 謝謝分享寶貴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