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HEP SD214-35 UNI 1-10V 調光式電子安定器維修 [完修]

楼主(2013-12-29):
HEP SD214-35 UNI 功能:

這款安定器為東林科技製造,主要市場為歐洲,電源為 Universal,由 120V ~ 277 V 都可以,相當方便
可接 2 支 14W / 21W / 28W / 35 W T5,並可以透過 1-10V 界面,進行調光

故障狀況:

單燈不亮,經檢查,燈管均為正常,因此確認是安定器問題

檢修過程:

外殼

HEP SD214-36 UNI

HEP SD214-36 UNI

EMI Filter,電源輸入端保險絲是以0.22 Ohm 電阻代替,未發現斷路

EMI Filter

EMI Filter

輸出正常

輸出正常

輸出正常

PFC/PWM 部分 (PFC L6561, PWM L6574D)

大電容正常
(外銷品果然比內銷用料要好很多,除 IC 是大廠之外,還以薄膜電容取代電解,目前國內製品幾乎都是電解電容)

PWM/PFC

PWM/PFC

發現兩顆 MOSFET 其中一顆 FQP5N50C 短路

Preheat Timing Cap 也發現膨脹,雖然容質正常,但還是換掉比較保險

既然 Preheat Timing Cap 膨脹,想必 PWM IC (L6574) 也應該凶多吉少
以熱風槍拆下

換上新的 L6574D

剛好手邊有 Wima 1uF/63V,換上取代原本的 1uF/63V Preheat timing cap

換上新的 FQP5N50C

加電測試正常,完修!

网友:
恭禧大大完修.又學了一招.香Qn_116|

网友A:
用料挺不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挺不錯的

比一般的好,製程也很不錯,PCB底部還上了隔熱漆,修起來蠻麻煩的

順便要感謝狼大的經驗分享,謝謝!

网友:
之前網拍上找過一支就要上千元,還得要配他們的調光器,算下來隨便都超過兩千元,買不下手。

想到連一般t5燈管也可以拿來調光真是心動,就是不知道會不會折損燈管的壽命。

楼主:
這個當初2年前購入約 1300 ,調光器 900,屋內總共用了 13 組,24 支燈管,到目前壞掉 1 支燈管
穩定性算是相當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