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16664A PWM電路維修請益...(已解決)

楼主(2013-12-29):
各位大大: 我有一塊電源板、其PWM IC是HA16664A

電源板之線路圖如下:

測量得知

第4腳Vin=9.1v、第5腳Vout=0v

請問有那位先進可以教我判別此IC之好壞嗎?

這塊電源板這1.2年來一直有停電後不容易啟動的問題(要重開幾次)

這次就完全罷工了!

處理結果http://bbs.pigoo.com/thread-48835-1-1.html

网友A:
檢查跟pin8連接的相關零件~~光偶,電阻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跟pin8連接的相關零件~~光偶,電阻是否正常

雄大、可以請教您關於第8腳Error input的作用嗎?

我之前以為它是過壓(或欠壓)保護、又datasheet 中EI 未接亦可動作

我曾經第8腳空接、同樣無動作。

我剛剛把PC101換過、電阻值皆正常,目前還是無動作。

..........謝謝您!

网友:
第8腳Error input的作用
它是過壓(或欠壓)保護沒錯
當該腳位電壓過高,PWM即會停止輸出
請再檢查光偶的一次側是否有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