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2台CM-922D湊不湊得到1台.哈哈哈

楼主(2013-12-29):
請問:2台CM-922D湊不湊得到1台.哈哈哈
圖後補.

楼主:
兩台不同的現象.可會不會同是面板的問題.可不可湊成1台好的?

网友A:
沒辦法吧!都是面板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辦法吧!都是面板問題

謝謝LU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LU大大.

有辦法,但是不划算,把偏光膜故障那台的膜更換後,可以搞成一台!!

网友:
2台都面板問題,你把ad板跟高壓板賣一賣,再補一點點就可以買一台中古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