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力公司 充電器 維修請教

楼主(2013-12-29):
如圖: 電瓶充電器 簡陋的電路結構

輸入 AC110V V
輸出 DC 12V 0.8A
狀況 : 輸出電壓 正常應該是 DC 12V  充電時 路燈恆亮,充飽電時,紅燈恆亮

          輸出變成 DC 100V  , AC 47.5V  一插電源就兩個燈一起亮,搞得嚇死人n_119|  那麼快就充完了?

          請各位前備先進指教,指點迷津,另外請問下圖中那兩個 黃色大大的是什麼?

左下電容額定 100v  1uF (M)85度c 廠牌 SA 裸測 為 960nF 應該沒壞 外觀正常
電晶體 Q1 與 Q2 :C1815 GR311
黃色大大的東西 編號 : 685J20VMET

网友:
另外請問下圖中那兩個 黃色大大的是什麼?
這是電容---------------用來降壓用的---------用的是電容的容抗

网友:
這種充電器是靠著那兩顆黃色大電容限制電流
正常來說,沒接電池前
輸出電壓約在13.5~15左右
電路裡有機納二極體負責牽制住電壓

既然量到100V就先查看看電晶體有無損壞

网友A:
1uf的電容只量到960nF
壞慘了

----------眼殘看成960pF 再打時用複製也沒注意到n_020|

先換ZD 再換電晶體 黃色電容可量一下容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1uf的電容只量到960nF
壞慘了

不知是否我的理解有問題,這段看起來怪怪的ㄋ???

http://www.yd-tech.com.tw/print_news_product_info.php?newsid=57

网友:
1uF / MFD  = 1000nF   =  1000000pF(MMFD)

网友:
電路看起來像是用兩個黃色6.8uF大電容限流在800mA後直充,充滿電時再用大電阻洩流。
那個大電阻的阻值是量出來的嗎?照說應該是680歐姆才對,不然洩流不足電壓就會飆高。
===================================
更正,抱歉,又算了下,上面這想法不對,請勿略這回文

网友:
所有二極體先測量看看

网友B:
會不會是電瓶壞了呀!
電瓶壞了電壓會飆高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電瓶壞了呀!
電瓶壞了電壓會飆高喔~

還未接上電瓶
Output  就已飆到 DC 100V 左右 正常應該不是這樣
而且 紅綠燈同時亮..就很不對勁
現在已經 將紅燈同時亮的問題解決,還剩輸出電壓一直降不下來

楼主:
二極體 都測試過 順向電阻都有
各電阻值與 兩個 鐵質電容 裸測都在額定誤差值內
稽納二極體 沒有壓降 是我唯一奇怪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未接上電瓶
Output  就已飆到 DC 100V 左右 正常應該不是這樣
而且 紅綠燈同時亮..就很不對勁

以前我有一顆也是樣...輸出端還會電人
接上電池就能充電了
但是充飽後太久沒拉掉電池容易過充壞掉

网友:
買一個有隔離的充電器-------------------------------------較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未接上電瓶
Output  就已飆到 DC 100V 左右 正常應該不是這樣
而且 紅綠燈同時亮..就很不對勁

你的電路看似浮充,即ACV110V經兩顆並聯大電容限流後,經全波整流後,因未接上負載電路(電池),故形成全波高壓的脈動直流,所以會量到如此高的交流或直流電壓(乃因大電容的限流作用並未形成-乃因無重負載加入).

网友C:
這顆電路本身應該沒有"負載旁路"架構
小弟手邊有顆6v4ah用的充電器
不管有無接電池,ac端均有消耗功率
表示電路本身會恆壓,並且消耗多餘電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顆電路本身應該沒有"負載旁路"架構
小弟手邊有顆6v4ah用的充電器
不管有無接電池,ac端均有消耗功率

經電路簡易計算對12V電瓶的充電電流約為0.7A,亦即在空載(無電瓶接入時)時,電路本身需有負載來消耗此電流,才有可能達恆壓作用,但本電路看似無此大型電阻負載或開關元件等.故才推斷無恆壓作用.(如此也可在無充電情形下,達到省電之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經電路簡易計算對12V電瓶的充電電流約為0.7A,亦即在空載(無電瓶接入時)時,電路本身需有負載來消耗此電流, ...

ciko.ciko老師,計算應該無誤
看電路設計也沒看到水泥電阻

小弟這顆有兩顆水泥電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ciko.ciko老師,計算應該無誤
看電路設計也沒看到水泥電阻

這也正是電路好玩的地方,對沒見過的電路,也就盡可能對電路的佈置與使用者的描述,給予合理的推測.

网友E:
我猜測那標示6.73K電阻弄錯了是680歐姆才對
這樣不就有答案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猜測那標示6.73K電阻弄錯了是680歐姆才對
這樣不就有答案了嗎

假設是以680歐姆當負載,有算過此電阻的電流量及瓦特數嗎?好像有疑問喔.

网友:
猜測電阻----------因這棵較大-----------------
我比較不會算

网友:
這是使用軟體模擬的電表數值(未接電池負載時).請參考.

网友E:
如果R1改小680歐姆-----------------------------------輸出電壓會降很多吧

楼主:
OK~ 最近比較忙!! 改天來試試看!!
色碼 可能都會看走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R1改小680歐姆-----------------------------------輸出電壓會降很多吧

將R1改為680歐姆(選用10W),分析結果:R1數秒後燒毀.(C1/C2修正為6.8uF)

网友:
設圖中的電池以充電至DC20V(誇張假設),電路仍以定電流(約0.8A)持續向電池充電,最終造成電池燒毀.

网友E:
應該說不是這樣---------------------------他有負載就是他後面的電器
所以不會有這種問題
電池只是提供停電時的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說不是這樣---------------------------他有負載就是他後面的電器
所以不會有這種問題
電池只是提供停 ...

後面沒有負載...充電器 直接 接至電瓶
電瓶充飽,紅色LED 就恆亮....
這電瓶是專門用來救援拋錨車輛的...

网友:
那設計真奇怪
充飽亮燈---------------但還有繼續充--這樣電池不會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