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 STR-DA5800ES 9.2聲道上市

楼主(2013-12-29):
2012在德國發表,一台不到十萬台幣
http://www.laptopdirect.co.za/Sony-SONY-STR-DA5800-p-80745.php

電器行發生地震而滾落,老板抱著它過來急救

背後I/O傷痕累累

內裝密密麻麻,三太子不會修啦!

VFD破屏掛點,請節哀順變! 殺肉吧~

网友:
這台不簡單
有這麼多I/O 還支持RJ-54 HDMI RS232  我還第一次看到呢

跟原廠 討料 看原廠願不願意送來
想必老闆一定是把它一直放在不低的地方 自己欣賞也讓人展示
這地震摔得還真慘阿

网友A:
綜擴&網路
它們之間的關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綜擴&網路
它們之間的關聯......???

http://www.laptopdirect.co.za/Sony-SONY-STR-DA5800-p-80745.php

4-Port Audio grade Ethernet Switch
Built-in 4-Port Ethernet switch so you can connect your home theater or other components to your router through the AV receiver.
透過內部4個Ethernet把家庭影院或者其他機器(components零部件)與路由器連結起來。

Network Updatable
Allows for firmware and software updates over the network.
連結網路更新韌體/軟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綜擴&網路
它們之間的關聯......???

這個與SONY在推廣DLNA有關
http://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Living_Network_Alliance
http://www.tvrobbs.com/showthread.php?threadid=5483

网友:
好慘....
這台如果要新品整新那已是不可能,外殼已嚴重摔刮傷不說,某些外觀類零件(如顯示幕外面那層塑膠保護面板)新x有沒有料都還是大問題
如單純只要把功能恢復就好,又怕內部機板已被摔破,要以換機板方式修復,會要花上一大筆錢
節哀....

网友:
殺肉好了
一般只要AV用擴大機--------------------聲音都一般

网友:
這種擴大機是強調數位處理能力與解碼能力
所以音質當然不是重點
聽習慣一般擴大機後,再聽經過數位處理
一定聽不慣

网友:
可惜了

請節哀~

网友:
我連一台擴大機想買都買不下手
這台的處境, 我看了也心疼....

网友:
真是慘兮兮

网友:
上網查了一下
型式:9.2聲道環繞擴大機
●輸出功率:145瓦×9(8歐姆)
●USB端子1組●USBDAC端子1組
●HDMI端子:9進3出
●AV端子:5進2出
●類比音頻端子:3進1出
●數位輸入端子:光纖×3、同軸×3
●9.2聲道前級輸出端子1組
●耳機輸出1組
●4port乙太網路Hub 1組
●AM、FM天線端子各1組
●外觀尺寸(W×H×D):430×187.5×420mm
●重量:17.8公斤
●參考售價:99,000元
ES就是「Elevated Standard」的縮寫,代表該系列產品是「高標準」等級
摔了心痛啊

网友:
我的資訊停在6.1
請問9.2多了那3那1
.............................
我猜猜,是中左、中上,中右????
多那個1是多1個重低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網查了一下
型式:9.2聲道環繞擴大機
●輸出功率:145瓦×9(8歐姆)

而且還有 DLNA® (Digital Living Network Alliance) Audio Server

Distribute your personal music library to other DLNA® devices. --> 不知道這是怎麼操作?

网友(2014-02-09):
哇 怎麼搞成這樣 真有的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