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友情牌PF-201H烘碗機,可過電但風扇不轉然後跳電~

楼主(2013-12-29):
我家的友情牌PF-201H烘碗機已使用好久了,最近終於無法正常運作,狀況描述如下:
1.計時器轉動後無法回來-->應該是壞掉
2.風扇不會轉動,觀察發現馬達中央銅線處好像有黑色燒焦痕跡(如附圖)
3.加熱銅線一開始正常(變紅),沒1~2分鐘就斷電了
請問高手們狀況有方法可解決嗎?感激不盡喔~~~

网友:
烘碗機的致命傷是習慣所造成
1. 碗盤殘留水份太多,60分鐘烘不乾
2. 倒數計時設定太低,烘碗時間不足,水氣殘留銹蝕機件

1~2分鐘斷電是加熱組內的溫度開關動作,無風扇散熱下屬正常
蔽極馬達銅線是焊接痕,線圈沒壞
友情這台常壞馬達及TIMER
潤滑看看,不然只有更換

网友:
直接將計時器的電線接頭連接起來,跳過計時器,
看故障的情況是否排除?

計時器(電線接頭)白色的部分可以拆開,
清潔裡面發黑的接觸點試看看!
計時器不要打開齒輪的盒(蓋)子, 要裝回去非常難!

楼主:
昨晚上街到電器行問,老闆剛好有我壞掉的這二個零件新品,計時器200、風扇馬達400,合計要600~~
若這樣費用好像都可以買一台全新的了!
接著問老闆那馬達零件可否修復?他說軸心旋轉處因吃力過重導致轉不動,所以沒辦法修了。
真是如此嗎?想再請教一下~~感謝

网友A:
馬達用手推也轉不動?應該沒油了所以卡住!
可以拆開馬達兩邊的螺絲(扇葉要先拆掉),
將軸心兩邊的軸承加油潤滑,
再裝回去手轉得動就OK!
之後再鎖上螺絲!
用機汽車用的機油!

馬達通電有激磁微微振動的情況嗎?
沒有的話,線圈的溫度保險絲可能斷掉了!
摸一摸包在線圈凸出來不順的地方.
請搜尋網內電風扇的維修!使用相同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上街到電器行問,老闆剛好有我壞掉的這二個零件新品,計時器200、風扇馬達400,合計要600~~
若這樣費用 ...

計時器200、風扇馬達400=600
三太子完修收400,每台賠200

TIMER 2A/2H

网友:
自己動手修..零件去資源回收場找找...也不用到那麼貴...1百多就搞定了吧...
現在東西都那麼貴又不耐用...還是以前的東西做的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達用手推也轉不動?應該沒油了所以卡住!
可以拆開馬達兩邊的螺絲(扇葉要先拆掉),
將軸心兩邊的軸承加油潤 ...

嗯,了解~我再試著用您的方法去修看看~~
結果如何再上來回報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們的回覆,我再努力一下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們的回覆,我再努力一下嘿~~~

這種馬達燒的機會很小. 你指的那個地方也不是燒的問題, 原來就那樣.

應該是馬達軸承的墊片磨到底了, 所以磨擦力過大不動, 俺以前幫人修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