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爐 塑膠異味(已解決+請教)

楼主(2013-12-29):
局裡的微波爐 只要開大火 不用一分鐘就傳來濃厚的塑膠異味
拆開檢修後 開火發現
高壓線出處口處冒煙(下到急著關火 沒照片)
拆下後插頭塑膠軟蓋 冒煙燒焦,插頭則是生鏽掉漆
插座也是生鏽掉漆,但另一端並沒有這問題
想請教各位1.導致冒煙的原因 是因為接點的電阻變大過熱而將塑膠軟蓋融化嗎?
                  2.怪的是怎只有一邊有這樣的問題,那小弟的處置方式
                             A.插座清潔,銼刀除銹上WD40保護
                             B.插頭換新,但沒用 塑膠軟蓋,改用熱縮管 耐熱125度
                             這樣處置方式?購安全嗎? 目前仍有非常之些許塑膠異味!!

最後附上一張mini usb的接點圖
大面向己
順序紅-白-綠-黑 不知有電子材料行賣這端嗎??

网友A:
接觸電阻   的確會導致接點高熱

電子行有在賣USB  公母頭 那四種規格應該都有
3.0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觸電阻   的確會導致接點高熱

電子行有在賣USB  公母頭 那四種規格應該都有

老師 不過怪的是怎能熱到把塑膠頭融化 這真的太誇張了吧!
換上新接頭後 摸接點並不會很熱 常溫再多一點點!

网友A:
接頭氧化的特徵  生鏽 掉漆  表面顏色灰暗)
接點電阻值到一定程度所產生的熱就融毀塑膠套了
即使換上新接頭也是有溫度
那你想   如果過了一年?  五年
接頭老了 鏽了  發出的熱會更大

只有一邊這樣    可能是那邊靠外 有水氣 或是當初在裝配時沒確實接好

不用稱我老師拉n_020|
我還只是個學生要學得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頭氧化的特徵  生鏽 掉漆  表面顏色灰暗)
接點電阻值到一定程度所產生的熱就融毀塑膠套了
即使換上新接頭 ...

那大大您真的是1998年生的嗎?
您的談吐文筆不似這年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大您真的是1998年生的嗎?
您的談吐文筆不似這年紀

如果我用我跟同學說話的方式來回文
我想我會馬上被踢掉吧

講話嚴謹 明確一些 別人也比較好理解 誤會也可以避免

楼主:
您的年紀 了解的程度覺得不是很成正比
才有有此一問
不過 天才是不會因年齡而受限制

网友:
分享一下,最近微波爐也因燒焦味沒及時處理,結果故障了:
1. 拆開發現15A保險絲管燒斷且其固定座針腳與電路板連接處燒焦,臭味
2. 高壓二極體故障? (後來買網拍新的高壓二極體,發現"也無法"用電表二極體檔量出其順向偏壓特性,但是更換後,微波爐正常了.)
3. 其實花較多時間在處理: 保險絲管固定座針腳與電路板的焊接,此處約有10安培電流.
4. 大電流使電路板焦黑,真的很臭.

网友:
有大電流或高壓經過的地方,在焊接與絕緣上要格外小心
輕者零件損壞,重者引起火花導致意外產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