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測量汽車發電機輸出及電瓶輸出的電流??

楼主(2013-12-29):
汽車長時間不發動,時常沒電,

行車時要如何測量汽車發電機輸出及電瓶輸出的電流??

有什麼好方法嗎??

网友:
一般就監看電壓,要量回充電流必須要有直流鉤表

長時間不發動,會使電池沒電原因
1.漏電流太大
2.短程行始,電池回充不足

如果有加裝防盜器,先切斷回路試試

网友A:
發電機輸出...
這比較簡單...
車發動後,將大燈,冷氣及其他能開的電器類設備通通都打開,
三用電表下去量就可以了...
一般來說,只要有13.5V以上都算正常,可是如果超過14.5V...電瓶很快就掛掉了....
如果低於13V...電瓶回充不足...一樣很快就沒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電機輸出...
這比較簡單...
車發動後,將大燈,冷氣及其他能開的電器類設備通通都打開,

量電壓很簡單,
可是要怎麼量電流呢??

發電機電流

發電機電流

网友:
之前在下搞過.
在電瓶正極的線上串聯一個電流表(當時用的是 + - 15A的樣子...有點忘了),要注意的是必須串聯在請動馬達的正極之後.
當發電機的發電量不足以供應車上所需,就會看到電流表顯示正電流,表示電瓶有輸出彌補不足的發電量,如果發電機發的電夠的話,就會顯示負電流,表示電流流向電瓶,電瓶在充電.

网友:
不但防盜系統吃電,主電腦、遙控系統都要吃電。

网友:
主電腦在鑰匙沒過電前,耗電應該非常低
搖控與防盜系統耗電較重
不過,還是要看停多久

小弟的車子,原廠有防盜系統
當防盜系統開啟後,約一週不開車
電池電壓就會降到12左右
關閉防盜後,停一週後
至少還有12.3以上

网友:
如電壓足夠-------------------那就是電池壞了----------一般兩年就該換了----避免顧路

网友:
小弟的車子使用55B24LS(12V@45AH)全密閉電池
安裝日期為101年3月
前2周發現電門轉過去第二段,電壓就剩下11.xV
去檢視電池電眼孔,發現顏色為白色
拿充電器接上去,卻無法充電
但是發車還算好發,發2次就起來了
待速.開大燈電壓也都正常
到最近又發現電眼顏色變為正常藍色
也可以充電,真是怪
小弟朋友用加水式電池,使用將近4年多
也是有發現到啟動前電壓略低
但還是很好發

网友B:
現在車子都是電腦--------------------應該一次就發動
要第二次發動---------電池或車子本身一定有問題了
有專用的儀器可測試電池-----------------但一般人不會買---------------價格都可以買新電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現在車子都是電腦--------------------應該一次就發動
要第二次發動---------電池或車子本身一定有問題了

小弟的車子是HONDA-CIVIC不知道幾代(15年的車)
印象中冷車好像幾乎都要發兩次
之前電池開到顧路後,換新電池沒啥再開
小弟當時正在當兵所以也沒在顧
目前就勤充電,看看能撐多久

這台車據車廠表示,也不太算電腦車....

网友:
12v電池一班電壓降低。電池流也會降。有電飽滿時13.5v低點時12.5v

网友(2014-02-10):
量到電流也沒用,
因為你用車習慣就是 :  汽車長時間不發動,時常沒電

有什麼好方法嗎??

車若是停戶內AC 電源取得容易, 準備汽車電瓶充電器,
停戶外AC 電源取得容易 , 亦可比照辦理.
停戶外AC 電源取得不易, 你就得準備[電力士] 這類東西
http://shopping.pchome.com.tw/CGAA1J-A50493852

長時間不發動,時常沒電
電瓶長期處於 低/沒電  狀態, 會使電瓶加速縮短壽命
這時接電啟動車子後, 回充電流也是非常大, 縮短電瓶壽命

電瓶就是這樣  盡可能別 大充大放
第一優先: 是用  汽車電瓶充電器, 慢速低電流充電

网友:
車輛長期不開(一週開不到一次)你就把電瓶負極樁頭拆下..

网友C:
小莉莉大!之前忘了不知是我的保養廠還是網路上的說法是,汽車要定時發動一下提及,如電瓶常放置到快沒電,很容易造成發電機故障,因發電機長時間處於大電流輸出。

网友:
車少開乾脆幾個月就拆下電瓶去找保養廠充電,
或者自己充(買裝備)....

你們買車都不開的啊?!

我鄰居也是,車牽回家一週開不到一次,我好
想跟他借出去幫他遛遛車....輪胎搞不好都變形
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莉莉大!之前忘了不知是我的保養廠還是網路上的說法是,汽車要定時發動一下提及,如電瓶常放置到快沒電, ...

這個說法其實滿詭異的,小弟的老331掛過3次發電機,其中2次拆機檢查,掛的都是調壓模組

汽車用發電機幾乎都是可變場磁發電機,當電池電壓明顯低於發電電壓或用電量增加。因為迴路電壓拉低發電機電壓,會經由滑環輸入較高電壓增強場磁,得到較高輸出電壓,但是電壓高也有一定限度,除非製造廠刻意犧牲調壓模組散熱效能,不然怎麼會掛調壓模組

反而滑環碳棒跟軸承這2個網路常常有人說容易掛的東西,倒是還沒碰到真的掛掉,至於線圈跟整流片幾乎是萬年不壞,拿的到零件的可以考慮自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說法其實滿詭異的,小弟的老331掛過3次發電機,其中2次拆機檢查,掛的都是調壓模組

汽車用發電機幾 ...

看來我是被唬了n_065|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說法其實滿詭異的,小弟的老331掛過3次發電機,其中2次拆機檢查,掛的都是調壓模組

汽車用發電機幾 ...

是這樣沒錯~~發電機大多是壞裡面那個調壓部分的電路模塊,

軸承那些機械性的都是可以用維修的整理.....

我覺得發電機會壞可能是雨天衝浪被水濺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