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平板] 正文平板電腦 使用 telnet 登入連線設定方法

楼主(2013-12-29):
偶然發現可以使用 telnet 登入方法!

小弟家中是使用 ASUS無線分享器,

可能與其他廠牌的介面、操作方式不一樣

▲登入家中的無線分享器,找出正文平板電腦 IP 位置

▲點選用戶數

▲找到了! 正文平板電腦 IP 位置 (192.168.1.191)

▲下載 PieTTY

▲1.輸入剛找到的 IP位置
   2.Port:23
   3.Telnet(BBS)
   4.點選連線

▲設定平板電腦 ADB選項,
   選項在:設定>應用程式設定>開發>ADB偵錯(勾起來)

▲帳號:root
   密碼:無

▲如果看到這畫面,代表登入成功

大家一起來研究看看,還有好玩的"未知"功能吧!

网友A:
沒ROOT 的平板能登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ROOT 的平板能登入嗎??

可以登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登入~

哇!!   那就是說 變更系統設定也不需要 ROOT 權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那就是說 變更系統設定也不需要 ROOT 權限了???

不確定,小弟剛接觸 Android 還有很多不懂的地方n_106|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確定,小弟剛接觸 Android 還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指令我還不會,但是就我接觸LINUX 的經驗, 能用ROOT 登入,文字指令就能完全掌控系統了!!

网友:
用你給的方法加上linux瀏覽目錄指令(ls)
找到升級軟體的頁面了耶!!
要這樣連: http://<平板的IP>/html/ota.html
這樣就看的到 還有一些flash資訊

网友:
這種東西我還不太會用啊!

网友:
如果和 putty 的功能類同,那麼就可以用來控制遠端的伺服器嘍!

网友:
傳說中的密技嗎 !!!!

网友:
可以登入 對LINUX不熟的指令別亂下喔!!   亂下可能會變磚!!

依照小弟對電腦及電子類產品的認識,個人是有在想,ANDROID系統為何會變磚

解磚有些可以用原廠線刷方式處理,有些是連電源都沒反應??

變磚通常是系統程式被竄改以致無法開機(這種小弟常處理,用線刷能解磚),

另一種是LINUX磁區分割錯誤或是誤刪誤改造成系統無法辨識或是無法取得開機資訊??

就硬體部分解磚方式是否能直接更換記憶體,也就是內建的ROM,再重新刷入正確的程式資料來解磚??

不知道有沒大大對這部分有涉獵或是處理過的,或是有其他想法的,討論一下!!

网友:
小妹我沒玩這平板啊?被拉進來討論.....@@
直接拿root權限啊!那搞不好可以裝個apache2掛個server.....@@

网友:
來試試看